V977的接收板

楼主(2014-04-27):
v977貌似很火,想知道这机的接收板是否会像华坑的接收电路板一样容易烧?

网友A:
伟力的电路板还是不错的,玩过很多伟力的飞机从来没因为电路板行坏掉而反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电路板还是不错的,玩过很多伟力的飞机从来没因为电路板行坏掉而反厂

v977的操控性如何?

网友:
六轴稳得想睡好 三轴就太贼了 动力一般吧 总起来还是不错的,最重要的是 非常耐炸

网友:
3d啃地,没关hold,堵转电调自动保护

网友B:
977的接收板会烧吗,从来没遇到过,也没往这方面想过,我的已经飞了快200个起落了,就动用了配件的齿轮和主桨,还是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7的接收板会烧吗,从来没遇到过,也没往这方面想过,我的已经飞了快200个起落了,就动用了配件的齿轮和主 ...

这么说飞行成本比华坑低多了,值得入手。

网友(2014-12-26):
977这东西要是能加个接收机就太厉害了

网友:
要烧也是烧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