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定高问题求助!!!!!! 标题要长 》》》》》》》》》》》

楼主(2014-04-27):
                                 问题:apm2.6飞控在定高模式下大动作无法保持高度

                               状态描述:飞机在定高模式下做动作时飞控没有对高度保持进行控制(听得出电机声音没有改变),飞机会一直掉高。只有松手之后飞机才会进行高度控制,回到原来准确的高度。不做动作时定高效果很好。自稳模式下用默认参数飞很稳,定点也很稳。已经调过thr-alt-p 与thr-rate-p,但定高模式下飞控在做飞机动作时没有对电机进行调整,只有松开摇杆后才会进行调整,回到原来高度。
                            希望懂的或者解决过此问题的模友们赐教,谢谢!!!!!!!!

楼主:
会的前辈请赐教,谢谢!!!!!!!!!!!!!!

楼主:
飞控是雷迅家买的

网友A:
定高模式下,50%的油门是死区,只要在死区位置才能保证飞控自己调整,否则,多一点或少一点都表示遥控干预。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对否。至于你遥控的中间位置是不是死区也不一定,所以要找到合适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模式下,50%的油门是死区,只要在死区位置才能保证飞控自己调整,否则,多一点或少一点都表示遥控干预 ...

谢谢你的回复,下次飞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原因,但可能性不大,已经在不同油门位置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