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差点射大桨,见识到剪切力的恐怖。。。增加同级别横轴对比

楼主(2014-04-27):
吃完晚饭,趁没天黑准备再飞一个电,在地面标定转速的时候听到很小声但是非常清脆的金属断裂声,同时尾巴轻微的振了一下。由于对装机比较有信心所以第一反应是垂尾在地上划了一下,标定完转速一切正常就升空温柔练了会儿。。。

降落后检查大桨夹和尾桨夹虚位的瞬间冷汗被吓出来了:一侧大桨夹已经脱出1.5mm可以沿轴向滑动了!!!难道刚才那声是横轴螺丝的螺纹蹦了?

回来立马拆机,却发现螺丝很紧,说明连螺丝胶都依然健在,真邪门儿了。。。但是等拆完了却发现混进了些奇怪的东西,大家看图:

为啥左边垫圈长得这么像推力轴承啊?右边又为啥有一大一小两个垫圈啊??

很多模友肯定已经猜到了:右边垫圈被桨夹外轴承和螺丝杯头给环切了,左边的只是还没完全切断。。。大家仔细观察这个螺丝会发现,杯头靠内侧直径和横轴差不多,略小于外侧直径。之所以没射桨就是因为外轴承最后卡在杯头外侧大直径的位置了。。。

直到原因以后问题就很好解决了:1.换一个杯头直径全部大于横轴(即轴承内圈)的螺丝,保证垫圈不会受到剪切力。2.每边装两个看起来质量好点的垫圈。3.螺丝可以适当加长以弥补增加垫圈导致的有效螺纹深度减小的问题。

我用的是飞越的银色FBL旋翼头,建议使用该旋翼头的模友检查横轴垫圈,确保没有隐患。。。

-------------------------------------------------------------我是分割线----------------------------------------------------------------------

同类机型对比:
1、亚拓450老款横:横轴外侧直径2.95-3mm,螺丝杯头内侧直径3.4-3.5mm,垫圈厚且不受剪切力,反而应该担心那个细细的螺丝别被拉断了。

2、亚拓新款横轴(目测):横轴外径4mm,螺丝杯头内侧直径与横轴相近(略大于),尺寸关系其实和飞越差不多,垫圈可能受剪切力但是比较厚,射不了。

3、X3原版横轴(目测):螺丝杯头小于横轴?但是看看这垫圈厚度,能剪断才怪。。。

4、X3改装横轴:等效于分体横轴,是不是应该担心大桨挥舞时法兰轴套把螺丝剪断?

综上:该级别螺丝杯头直径接近横轴直径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甚至还有小于的,但是别人的垫圈都够厚根本剪不断,而我手里的飞越却是薄薄一片,希望只是个例。。。。

网友:
TAROT的质量确实不靠谱,要是射桨的话,说造成多大损失都不为过。

网友:
算好没射出来啊··

网友A:
lz这个旋翼头飞多少电了?

网友:
够悬的!射浆不像射精,一字之差,前者恐怖极了,后者嘛,呵呵,很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旋翼头飞多少电了?

不到50个电,而且就是各种悬停,偶尔来点航线,因为别的都不会,总之很温柔哒。。。感觉是螺丝选取问题,要是螺丝头内侧直径大于横轴,垫圈只受压不受剪,就算质量再差就算薄如纸也不会射。。。

网友:
多检查好

网友B:
很想知道如果大桨飞出去,是直线飞旋十几米,还是像纸片一样乱飘(毕竟桨叶本身很轻)几米后落地?
因为在模拟器里炸鸡时,看到大桨乱飘而不是直线甩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如果大桨飞出去,是直线飞旋十几米,还是像纸片一样乱飘(毕竟桨叶本身很轻)几米后落地?
因为在 ...

我很庆幸今天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射的话,450不开3d70%油大概只有3米左右就掉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如果大桨飞出去,是直线飞旋十几米,还是像纸片一样乱飘(毕竟桨叶本身很轻)几米后落地?
因为在 ...

450用木桨时我射过,3S浩吗特2835电机,65%油门3D时射木桨,射出的距离15米左右吧,是笔直飞快的射出的,眼很难看出它的速度,当时没射到我,因为我离飞机有30多米远

网友:
你见过射箭吗,对,就是那样,但是速度更加快。

网友:
经常检测,小心操纵才好啊

网友C:
感谢楼主救我一条小命    我也是这个头子  刚才拆开检查拆发现两边的横轴螺丝都松出了2MM左右了   吓死我了

网友:
所以我个人认为飞直机那怕只作悬停练习,务必要高于头顶的高度,而且飞机要远离操纵者及其他人员起码要二十米以上,安全至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救我一条小命    我也是这个头子  刚才拆开检查拆发现两边的横轴螺丝都松出了2MM左右了   吓死我了 ...

桨夹螺丝务必正确打胶,紧固时也不能用力过猛,平时勤检查和定期更换,哪个头子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救我一条小命    我也是这个头子  刚才拆开检查拆发现两边的横轴螺丝都松出了2MM左右了   吓死我了 ...

我每次飞完会检查大桨夹,尾桨夹的虚位,装的时候要打胶,同时也要修正厂家的设计问题...总之就是先从原理上保证没有缺陷,在装机时消除隐患,飞行前后多多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