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90F18动力问题

楼主(2014-04-27):
请教航域90F18PNP原配涵道的动力如何?貌似推重比很小,这飞机带矢量,担心动力不够,飞过的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A:
这机配的貌似是个7叶的塑料涵道,我曾经将其装入飞翼3553KV1750电机用过,和飞翼那个塑料6叶涵道差不多。
这机的矢量建议还是别用了,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76626&extra=

网友:
正常飞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配的貌似是个7叶的塑料涵道,我曾经将其装入飞翼3553KV1750电机用过,和飞翼那个塑料6叶涵道差不多。
...

我把升降矢量改成副翼差动矢量了,另外我看了一下是个六叶的涵道,之前也听说是7叶搞不清怎么回事,打算换成毒蛇的11叶涵道。

网友B:
我有2台。
原装涵道动力略差 但也能用。
你是空机的话就不要矢量了,这个矢量虚位不小。更严重的是pnp版本的塑料舵机隐患很大会扫齿。我就吃过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台。
原装涵道动力略差 但也能用。
你是空机的话就不要矢量了,这个矢量虚位不小。更严重的是pn ...

感谢提醒,舵机已换金属,另外主起落架换成飞翼F18的了,不知道各路高人都用什么起落架,原配的太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舵机已换金属,另外主起落架换成飞翼F18的了,不知道各路高人都用什么起落架,原配的太坑了。
...

我自己配的4mm的蜗杆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