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MWC2.5飞控上的气压定高是不是很受风的影响?

楼主(2014-04-27):
我用的MWC2.5飞控,无风的时候气压定高还比较好。但是风稍微有些大就稳不住了。上下漂移好厉害,有时会突然提高
电机
转速四轴上升好快,有时又掉得好快。要怎么解决受风力影响的问题?

网友A:
加块海棉吧

网友B:
气压计本来就是个敏感传感器,气流流动肯定有干扰啦,起码要加海绵

楼主:
气压计上盖个海绵就行? 这么简单!

楼主:
对了,飞控上哪个东西是气压计啊?

网友C:
有个带孔的芯片就是气压计。加个海绵能改善一下。另外,PID也需要配合

网友D:
请问 大神 mwc2.5调自稳的话具体怎么调呢

网友E:
加绵已经成指定動作

网友F:
有個金屬外殼的ic就是了,你若要求定高精準度更高可以換成ms5611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