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遥控了飞机不好使怎么办?

楼主(2014-04-27):
别人给的一台美嘉欣T10 没有遥控器,今天去买了一个回来,结果飞机没反应,打开电源开关红色小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知是不正常),用遥控器怎么弄都不行没反应,不知是哪里的毛病,是不是必须更换接收电路板呢?不换板能修吗?

网友A:
一闪一闪的说明没对的上频

网友B:
玩具机遥控器很少能通用的。同品牌的相似机型的或许有通用的可能

网友B:
如果打开发射机电源时红色小指示灯一闪一闪,只需要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到最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机遥控器很少能通用的。同品牌的相似机型的或许有通用的可能

感谢好友!我是在品牌代理买的原配,当场试了的好用。我怀疑飞机接收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闪一闪的说明没对的上频

感谢好友!  我怀疑是接收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打开发射机电源时红色小指示灯一闪一闪,只需要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拉到最低即可。

感谢好友!试过了几次都不行,不知都是不会是接收板坏了!我再试几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好友!试过了几次都不行,不知都是不会是接收板坏了!我再试几次吧~!

玩具控似乎对频和大机机不一样的,玩具控就算不开接收机,发射机打开电源,只要油门上下拉一下就可以进入正常工作的

网友(2014-07-13):
你这不还没对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