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搞了一天油门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楼主(2014-04-27):
遥控器校准过。四个电调校准过。油门行程校准过。解锁推油门,油门只能转的很慢,飞机起不来的慢基本属于怠速,其他通道推力正常。查看地面站监视器,油门输入最大时,马达输出很小。其他通道都可以达到最大输出值。没查到相同案例,搞不定了。。
最大油门的图

网友A:
油门在APM的8通道输出与3通道混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在APM的8通道输出与3通道混控就行

看连接图是三通道的啊。  具体怎么说,三通道的线都改到8通?

网友:
APM油门,电调在8通道输出,APM不解锁油门不输岀,所以要3,8混控

网友A:
你用什么控,6档飞行模式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控,6档飞行模式解决了吗

天7还没搞这么多,就设了两个模式

网友:
路过,看到高手过招!

网友B:
去搜我的帖子,一样的问题,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搜我的帖子,一样的问题,很简单的

还没来得及试。我重新刷机又好了。。

网友:
您好,,你的问题和我前几天一模一样,我已解决,重新刷固件即可,,详细的问题,请Q我

网友:
清除EPPROM,重新刷固件,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就好了。

网友C(2014-06-12):
在配置/调试—Advanced Params-Throttle Maximum(THR-MAX) 80改为1000后保存最可以了。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输出到电调的最大油门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在APM的8通道输出与3通道混控就行

apm  飞控如何实现混空?

网友(2014-07-13):
12楼正解。向12楼看齐。。。。

网友(2015-01-09):
引用 网友C:
在配置/调试—Advanced Params-Throttle Maximum(THR-MAX) 80改为1000后保存最可以了。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输 ...

正解!!!!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