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D了一台电池点焊机。

楼主(2014-04-27):
最近新D了一台电池点焊机。

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此机可以拿来自己组合电池组,焊接镍片,电池片。

-------------------------------------------------------------

-------------------------------------------------------------

-------------------------------------------------------------
更新内部图片:
点焊之原理

时间控制电路

本例采用微波炉变压器改造而成。初级锯掉,砸出来铜线。

次级绕5匝。

装好电箱。

装好电箱。

装好电箱。

-------------------------------------------------------------
谢谢观赏!!!!!!!!!!

-------------------------------------------------------------

网友A:
是怎么做的 楼主知道冷焊机吗 是不是也能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做的 楼主知道冷焊机吗 是不是也能焊电池

这个是电阻焊的原理,利用电池镍片和铬铜电极棒之间的阻值产生高热熔核,实现点焊。

冷焊机是断续的气保电弧焊,在产生弧的一瞬点切断功率。阻止热量的产生,从而实现冷焊。一般用于模具修补。

网友:
请公布内部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公布内部细节。

等回复超过20贴就公布。

网友:
增加一贴!
希望内情详尽点,多发内部图片。

网友:
顶7哥,等20楼

网友:
刷楼看裸照哦~

网友:
楼下继续

网友:
等看细节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回复超过20贴就公布。

我再给你加一楼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楼主的头像有意思

网友:
围观  有自动功能?带电路?

网友:
我来添块砖

网友:
20贴了。公布吧

网友:
已经超过了啊

网友:
赶紧公布啊。

楼主:
终于20贴了,爽。马上就上图。

多谢各位大大帮顶,已经在顶楼更新!谢谢观赏!!!

网友C:
原变压器的次级变成了现在点焊机的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变压器的次级变成了现在点焊机的初级?

原变压器的次级变成现在点焊机的次级。

注意~!初级220V输入端不需要改造!!

网友D:
楼主的电容是接初级的吗?起什么作用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容是接初级的吗?起什么作用求解

电容接初级的,作用是补偿无功功率。

网友:
"电容接初级的,作用是补偿无功功率。"没见到电容器呀?是我没收到完整的图片?奇怪。

网友:
最近,电钻的电池失效了,正准备买新电池自己组合呐。楼主的帖子来得正是时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变压器的次级变成现在点焊机的次级。

注意~!初级220V输入端不需要改造!!

原变压器的初级不是被拆除了吗?
看图片是:原变压器的次级被保留了下来,这个次级是接220V的吗?新绕的几圈是点焊输出。
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
一般家用电器变压器都器降压作用 初级线比次级线细 看你拆掉的线相对比较细 应该是保留次级线圈把  难道微波炉变压器起升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变压器的初级不是被拆除了吗?
看图片是:原变压器的次级被保留了下来,这个次级是接220V的吗?新绕的 ...

的确,微波炉的变压器是一只升压变压器。

产生高压,驱动磁控管产生微波。

网友F:
请问楼主外壳是在哪里买的?什么价?

网友G:
不错!不过线径好像不够粗,有焊点图么,方便上图看看

网友:
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把变压器的次级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过线径好像不够粗,有焊点图么,方便上图看看

现在还没有买镍片。只是用王老吉铁片互点试验过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外壳是在哪里买的?什么价?

电子市场买的,30多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