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果冻问题解决,请问下什么渠道买防脱扣?还有精灵壳子那个小十字螺丝怎么拆?

楼主(2014-04-27):
换成3d后,画面稳定,很满意,唯一就是果冻相对严重

换各种颜色的球,调整基础姿态到100,等等都不能完全消除

下午看到一个朋友的贴说防干扰版不能消除图传水波纹,但能有效改善果冻,果断装上——果然,果冻好了不少,几乎可以忽略,很满意。

就有一个问题,精灵的桨这些都好买,就是想多买一些3d的防脱扣,已经拆坏了2个,另外两个也找不到了,所以想多买几个,顺便买几个白色减震球。

请问这个怎么买?

楼主:
另外原本想把防干扰和osd都塞进精灵2肚子,后来发现无法实现,精灵壳子上的内六角螺丝都好办,那几个超小的十字螺丝实在太软,根本拆不下来,合适螺丝刀我有,可一转,那个小十字螺丝就开始被拉圆,实在没办法了,你们怎么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原本想把防干扰和osd都塞进精灵2肚子,后来发现无法实现,精灵壳子上的内六角螺丝都好办,那几个超小的 ...

我已经发帖说这个问题了。。。。。。。。还好我的只有一颗螺丝拧圆。。。。。。

先用高硬度的刀或电摩把螺丝头弄成一字型,用电烙铁稍微加热下螺丝,一下拧出来。

网友:
原厂送的螺丝刀很好用。一拧就下来。那东西不好拆,实在不行扎带搞定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防脱扣用扎带自己做一个就是了……

网友:
可是扎带只能扎前端两个,机身下的无处下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不是对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帖子不感谢我?

可是扎带只能扎前端两个,机身下的无处下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不是对角线

网友: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我路过要顶你的帖。

网友:
我的H3-3D雲台跟你發生相同狀況,干擾版子也裝上,還是一樣果凍
甚至頭會不自主的突然左擺或右擺,真不知到哪裡出狀況了

网友:
我以前用DJI图传无轮换什么减震球都有果冻。但是灰色减震球会略好点。
最后有个朋友看了我飞机照片后,说我的飞机超重了,所以果冻严重。
果然,我把大疆图传换成TS832,把ISOD MINI还有抗干扰板都内置后,用白色减震球后果冻大幅减少,但是在某个航速前进的时候还是会有果冻,只能人为去控制速度避免果冻。
我也试过灰色减震球,减重后反而果冻更大。
我现在整机重量在1311克了。除了换个更轻便的图传,实在没办法再减重了。

防脱扣的问题我早发过帖子,有人说可以不损坏拆卸,但是我已经破坏掉了。现在只在前面用扎带扎了一个,反正防脱落扣只是起防止云台脱落的作用,没必要装那么多。

网友:
18058567 兄
您的抗干擾版內置的意思是放在機身內嗎?

网友B:
今天拿到3D,同事帮忙拆的时候,比较好奇,就先把云台和扣子连起来了(云台第一块带减震球的固定板子还没有和飞机连接),我自己也连接了一个,结果坏了,三个扣子都报废。只剩一个了。。。直到打电话问售后的时候才知道,锁扣是一次性的,上了就不能拿下来。结果我又用钳子掰开了,但是扣子坏了哦!现在接了一个扣子在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拿到3D,同事帮忙拆的时候,比较好奇,就先把云台和扣子连起来了(云台第一块带减震球的固定板子还没有 ...

扎带替代扣子,扣子可取下来,技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扎带替代扣子,扣子可取下来,技巧问题

研究了扣子起码半个小时,5个人都在研究,也没有看出怎么取。后来一致认为,我是用单片螺丝刀撬了一个角,才取出来,但是扣子的螺帽头坏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将就用坏了的螺帽,再加上一个好的,问某宝售后,说那个是一次性的。怎么取合适呢???请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了扣子起码半个小时,5个人都在研究,也没有看出怎么取。后来一致认为,我是用单片螺丝刀撬了一个角 ...

用小小的一字螺丝刀,或小刀尖,用大螺丝刀必定损坏,先撬一边,再撬另一边,同一个扣子我撬了三四次,依然可用,不过的确有点废劲,而前面有一个扣子还干扰云台,后边上抵死了,不方便换,最后一怒之下,全不用,改扎带,而且我只套一棵扎带

网友:
大疆在这个设计上有点鸡肋!希望以后生产的云台能改。我现在想把云台卸下来都不行了(练习飞行)。解决了扣子问题。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后顾之忧。希望大疆以后改掉这个细节。

网友D:
我啥也不用,就缓冲球带着云台飞

网友:
2d 的防脫扣 個人覺得挺好的
怎麼沒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啥也不用,就缓冲球带着云台飞
你牛!还是小心点好,怕球脱落!我遇见过几次吧。你要注意哦,千万不能大意了

网友E(2014-05-28):
我的没有果冻,3D扣是一次性的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那种水晶的防脱扣,我昨天刚刚在某宝上查到,一口气买了10个,哇咔咔,你可以去查查,3D云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