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忙看看这个液晶屏怎么驱动

楼主(2014-04-27):
从先科evd上拆下来的,里面的驱动板太大了,想弄小点 希望大家推荐个驱动板  屏幕尺寸不清楚  排针是50p的

楼主:
这个是正面的

网友A:
淘宝上找个卖驱动板的卖家,把屏的型号发给他,搞定

网友B:
弄个万能驱动板~~~还有你的液晶是LED的,弄个万能LED驱动去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个卖驱动板的卖家,把屏的型号发给他,搞定

问题是我不知道屏的型号啊

网友:
你直接把照片发给卖家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万能驱动板~~~还有你的液晶是LED的,弄个万能LED驱动去点亮

能方便推荐一个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屏的型号啊

7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寸屏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板?

evd拆下来得

网友:
淘宝上搞个万能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