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下,这种效果能出片了么?gopro3+拍的

楼主(2014-04-27):
求大神指点下,这种效果能出片了么?gopro3+拍的

网友:
可以了,可以去赚钱了

楼主:
呵呵,纯玩的,想拍点好片子出来,起码也有成就感啊

网友A:
细看抖动还是有点,再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看抖动还是有点,再找找吧!

云台只能抗4级风,没办法了。。机架硬挂狗无果冻

楼主:
大神都只看不说的么?

网友:
gopro3+其实加上一些后期的调色盒剪辑配乐效果会更加好,看看我最近和别人合作的画面吧,其实拍摄的时候天气和你那差不多,不过飞孔没有调试好画面比较抖。同是自己玩的。

网友:
手法比较生硬。。。

网友B:
自己玩应该没太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玩应该没太大问题了

又试了试高速航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试了试高速航线。

玩是没问题的、主要还有后期!先学去除狗的广角畸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是没问题的、主要还有后期!先学去除狗的广角畸变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