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咏96650机子、云台改造全纪录

楼主(2014-04-27):
联咏96650机子的效果不错,入手后对机子和狗云台进行改造,不影响机子和云台原有功能。
1、机子改造:
材料:柔软的耳机线一根、杜邦头一个、可调微型降压模块一个(X宝几块钱一个,事先调到5伏输出)
耳机线从AV输出口边上的插孔引入(这个插孔也不知干嘛用的,好像是GPS口,反正用不上,呵呵。。。),按图接线。视频从原AV插座引出,+5V接在USB口相应的焊点。当时没拍照片,这是大概的接线位置,自己可以测一下。降压模块装在机内,空间足够。杜邦头直接接到图传,机子由图传供电。
2、云台改造:
X宝上比比皆是的通用狗台,由于机子比狗3高了2cm,影响横滚,用了两个1.5cm尼龙柱加长了立臂。为了便于操作机子,把仰俯电机换了个边。
3、重心调整:
机子比狗3轻了30克左右,经试验,两个一元硬币做配重,置于机背下方。
4、其它说明:
通电液晶屏有显示,没有AV输出。在AV输出插孔内插上一个空的3.5mm插头,OK!
航拍视频,五级大风,果冻明显,将就看看:

网友A:
请问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多少钱买的???

300,不要液晶屏和外壳的话240

网友:
真不错,视频处理过吗?

网友:
牛啊,支持折腾,云台是300多那个自组的吗?

楼主:
云台是X宝上比比皆是的那种,以前没接触过云台,怕调不好,买的“免调参”成品,400多。哪知调参也就是那么回事,早知就自组了。

网友:
不错,,加塑料柱方法非常高,,哈哈哈

网友:
看了哈视频,联咏效果不错,请教啊,联咏不是广角的吗?没看出畸变啊,如果是广角,多大的广角?

楼主:
估计广角在140度左右,畸变确实不是太明显,起码比狗3小多了。而且换镜头很方便,X宝上20元左右的高分辨率镜头有的是。
参看和狗3对比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6082&extra=

网友B:
效果真不错,顶起来,是在哪家的,有链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真不错,顶起来,是在哪家的,有链接的吗?

X宝,搜:联咏NT96650 金火眼 FPV航拍机
正在搞活动,比我买时还便宜。
无意做广告,版主见谅!

网友:
哦,找到了,是“好富龙科技”的东东,今天节日有活动了,入手了

网友:
电调刷了blheli?声音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
FPV已是咏哥的天下了,性价高公认,效果好公认!“好富龙科技”好!公认!!喜欢的就入手吧!别错过活动的机会哦!

网友:
壳子怎么拆的呀 我也是这个机子

网友:
楼主你的壳怎么拆下来的啊?我弄半天都不拆不下来

网友:
楼主造福摩友,定会得好报,今入96650一枚正愁改造头痛,见楼主贴,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不要液晶屏和外壳的话240

只要有4、5个人一起买,就算要液晶屏和外壳也是240

网友:
没看明白LZ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拆开接线供电呢?
AV输出,用AV线转杜邦头接图传
电源线,用原来的充电口及充电线,转接到降压模块上。这样不是更好么?拆下来,在车上还能用。
我想的是,能不能外接一个大点的手机电池,也不用什么降压模块、也不用专门的大电池。使用时间能坚持半小时就行。 就像鹰眼电池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