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黄V8接线!

楼主(2014-04-27):
这几根线怎么接呀!好像不太对嘛!

按这个接法的话,那个蓝、绿、紫的是一分三的线,怎么接RX C,和RX B

网友A:
看线就行了,没有标的就不插,蓝紫那就插这2个,另一个闲着;黑线就是一个土黄的线。
我用6208,就一根S.BUS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就行了,没有标的就不插,蓝紫那就插这2个,另一个闲着;黑线就是一个土黄的线。
我用6208,就一根S.B ...

关键是蓝紫色的是在一根上面的,那个是一分三个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蓝紫色的是在一根上面的,那个是一分三个头!

你是不是觉得,别的插头都是3条线,而VBAR过去的1分3,插舵机上只有1根线不保险啊?
确定好正负极!插!没事的,没有标的颜色就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觉得,别的插头都是3条线,而VBAR过去的1分3,插舵机上只有1根线不保险啊?
确定好正负极!插! ...

不是这个意思,AUX1和AUX2分别是蓝色和紫色,我那个蓝色和紫色在一根线上的,那另外一头怎么插RXC、和RXB(只有一个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AUX1和AUX2分别是蓝色和紫色,我那个蓝色和紫色在一根线上的,那另外一头怎么插RXC、和RXB ...

不过我记得VBAR配的是2根单线,然后配一个1分3的线
没有你图上的什么蓝紫的那个1分3的线

网友A:
那2个只是标记颜色,不带表就是啥线,VBAR另配的有2跟单线,不是1分3的。这2孔是插这2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只是标记颜色,不带表就是啥线,VBAR另配的有2跟单线,不是1分3的。这2孔是插这2根线的

没给我单线嘛~N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给我单线嘛~NND~

看上图新加的图片,这是说明书上的,VBAR也就配这么多东西,
你那个蓝紫线我看着像是3GX用的

网友:
同用的JR831。。散线的一头接A,散头按图上的颜色对应插到接收机上,,B单线插接收机的AUX1 ,C单线插接收机的GEAR感度上,

网友:
顶贴是美德

网友B(2014-08-17):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记得VBAR配的是2根单线,然后配一个1分3的线
没有你图上的什么蓝紫的那个1分3的线

7008SB接收怎么接V8 求指教及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8SB接收怎么接V8 求指教及

传统接线法就是上面的
一样的,要接S.BUS最简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顺带着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8SB接收怎么接V8 求指教及

你的一根S.BUS线不是这个图了。

网友(2014-12-18):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