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图指点,380V1.5KW3相异步电机接单相220V市电的方法

楼主(2014-04-27):
这是机线盒!这图中的是Y星形接法吧?如何改3角接法,图2的方法对吗?还有就是我发了好几个贴都搞不懂!是否3角接法后可以直接用单相220V电?还是要加电容,电容又得多大的呢?另外有人说改好还要加变频器?。。所谓的单相220V输入可以变为三相380输出,我怎么总是感觉不是很现实呢!有这可能么

网友:
变频器:所谓的单相220V输入可以变为三相220输出,角接,接线应该是对的,我刚改完一个电机.

网友A:
这是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角形接法

谢谢,你的图太有用了,顺便问下!铣床就只改这个部位的线路就可以吗,其他地方的都不需要改吧?

网友:
要用220V的变频器,用角接,不用改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