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0训练模式中的悬停练习疑问

楼主(2014-04-27):
凤凰4.0训练模式菜单中的悬停练习中,油门/螺距通道不起作用吗?油门好像被固定死了,推动油门遥杆根本不起作用,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改通道  把油门螺距改成一个通道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网友:
遥控没设定好,重新设置一下 设置的时候 油门推50%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设置下去 在试试!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通道  把油门螺距改成一个通道

还不太会发图片

网友:
正常的啊,悬停练习中你可以选择你控制的通道的!

楼主:
eveanli发表于2014-04-27 23:53:21
遥控没设定好,重新设置一下 设置的时候 油门推50%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设置下去 在试试!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在非练习模式下油门摇杆是起作用的,能正常飞行

楼主:
铜铁草帽发表于2014-04-27 23:57:31

还不太会发图片
发帖右下角有个高级按钮,点击进入后就可以上传图片,我的设置是油门摇杆控制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pilotgaowei发表于2014-04-28 00:15:56
正常的啊,悬停练习中你可以选择你控制的通道的!
你把图片放大一下看看,我已经设置了控制所有通道,然后推油门摇杆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图片放大一下看看,我已经设置了控制所有通道,然后推油门摇杆还是不起作用

那如果退出悬停训练呢?油门是不是好的?或者悬停训练就是默认油门,高度不变!我记得好像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退出悬停训练呢?油门是不是好的?或者悬停训练就是默认油门,高度不变!我记得好像是哦!

我试过了,油门就是默认不动的!

楼主:
pilotgaowei发表于2014-04-28 09:29:57

那如果退出悬停训练呢?油门是不是好的?或者悬停训练就是默认油门,高度不变!我记得好像是哦!
退出悬停练习模式就是正常的,看来悬停模式下就是不用自己控制油门?

楼主:
pilotgaowei发表于2014-04-28 09:32:04

我试过了,油门就是默认不动的!
哦,知道了,谢谢。还有就是悬停练习时系统可以给你打分吗?那个功能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还有就是悬停练习时系统可以给你打分吗?那个功能在哪里设置啊?

定点降落  扎气球 自旋降落了  没必要  老老实实练悬停  对尾可以了就可以到正常模式里飞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点降落  扎气球 自旋降落了  没必要  老老实实练悬停  对尾可以了就可以到正常模式里飞航线了!

模拟器里正常模式下飞悬停比在练习模式下飞悬停困难,悬停练习模式下能控制的很稳了,但是在正常模式下就有些控制不住,还的加强练习啊

网友C(2014-08-05):
重新设定下

网友:
你是悬停训练 当让推油门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