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hantom 2 H3-3D 最优走线方案 (麻烦DJI技术也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2014-04-27):
入手一套Phantom 2 H3-3D套装, 外加FPV HUB, IOSD mini,大疆5.8g图传

经过简单连接所有系统测试正常。 但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走线。有没有高手分享一下走线方案?

1. 放在机外, 机腹空间占满不美观, FPV HUB附带的线较短,各个模块摆位受到限制。
2. 放在机内,只走图传线, 可惜线也太短,不驳线貌似也不能实现。

另外请教DJI技术, 那个H3-3D抗干扰板,应该接在云台和FPV HUB 之间,还是接在FPV HUB 与内置GCU直接?
再另外, 5.8g图传放在机身下面,会否造成干扰?

网友:
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没猜错,DJI很快再出新品,集成度会进一步提高。。。。

网友:
建议直接焊线,不使用FPV HUB,FPV HUB虽可以直接擦接,但配置的接线太短,造成所有设备需外置,而且设备布置位置由于接线短严重受限制,,,不过,如果能找到长的接线除外。
明天上我的接线图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265&extra=

我的最新布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6351

网友:
所以我一直呼吁,大疆能单独出接线,而且长短不一,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啥都不是事儿!!

网友:
我是按照一个国外的视频改装的 全内置   IOSD塞到了电池屁股的位置   防干扰班贴在了空白处   这样赠送的短8pin线从主板出来接到干扰班  原来长的8pin线插在干扰班 长度正好

网友B:
真接上高清图传吧!IOSD都省了!省老多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接上高清图传吧!IOSD都省了!省老多地方了!

就是不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