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咏96650+ 硬盘电机DIY云台(增加视频)

楼主(2014-04-28):
    入这个纪录仪快一个月了,一直硬挂。前几天看到有魔友发帖使用硬盘电机DIY无刷云台,也是使用该纪录仪,遂向其询问购买了3个电机回来DIY云台,经过一个通宵的加工与调试已经使用2天。昨天又重新优化了重量以及减震部分,在角铝上面开孔,减震部分采用海面+3M胶+玻纤板+3M胶+角铝模式(实际效果非常好)。最后说下飞机配置:山寨450机架,apm 2.6 6M GPS, 飞腾30A刷BLHeli,飓风2810kv900,仿apc1047桨,3s4000mah,600mw图传

以上是初步完成的样子,下面为昨天优化后的,表现为重量减轻8克(能少则少)整个云台减震板连相机只有160克;相机原来使用USB口供电也在内部修改为3.5音频口输出供电,把音频输出的一个隔离电容跟一个隔离电阻拆掉,然后飞线到USB的+极就可以,现在视频输出与电源共用一个3.5插口

增加一段刚拍不久的客家围龙屋

网友A:
清晰度不错,坐沙发慢慢看

网友:
搬个马扎排排坐

网友:
云台效果不错啊!要是三周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不错,坐沙发慢慢看

原效果更好,上传前已经压缩到176M(原文件1G多),YOUKU发布后再次打折

网友B:
楼主这个云台成本多少?硬盘电机哪里有卖?能否加QQ754271029,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云台成本多少?硬盘电机哪里有卖?能否加QQ754271029,我有点问题想问你。

2轴控制板96一套,电机买3个100块包油(上海魔友做的,卖完了),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现有的。成本不高,做的非常累,但是乐趣也就在这过程

网友:
楼主那里有硬盘电机改云台电机教程,请赐教

网友:
不错,做的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2轴控制板96一套,电机买3个100块包油(上海魔友做的,卖完了),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现有的。成本不高,做 ...

成本好少,还不到200,不过组装调试的确挺折腾人的,但是自己做云台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网友:
楼主这是要用山寨设备的价钱飞出高端配置的效果啊!牛人

网友:
电机有什么讲究吗?我这报废的老硬盘丢了不少。。。

网友:
又见硬盘电机云台    可惜买不到电机   蛋疼

网友C:
请教楼主,云台重心应当如何调试?

网友:
同问如何调整云台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云台重心应当如何调试?

横滚跟俯仰分开调,方法其实很简单,只是很多人调不好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相机重量与云台原本设计重心根本不合适,要么无法调整要么就必须修改云台

网友D:
楼主这配置竟然能飞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配置竟然能飞十几分钟,

原本硬挂飞12分钟下来3.7V,电池可以充进去3100MA左右;现在加云台后飞11分钟下来3.65V,电池能充进去3400MA。电池都是自己买的电心组,每个电心下来后不平衡差别最大只有0.02V

网友:
效果不错,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么强,求出详细教程

网友E:
电机发热挺大的吧,佩服你调试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发热挺大的吧,佩服你调试的能力

室内调试的话20分钟电机有点烫手,室外飞行连续3电也只是温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本硬挂飞12分钟下来3.7V,电池可以充进去3100MA左右;现在加云台后飞11分钟下来3.65V,电池能充进去340 ...

这效果很好啊,自组电芯哪里买的,私我一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效果很好啊,自组电芯哪里买的,私我一个链接吧。

TB搜欧阳电池,不过我买这个已经没有货了,说是过几天会有另外一批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TB搜欧阳电池,不过我买这个已经没有货了,说是过几天会有另外一批回来

我估计你这个时间比我长还有电机效率高的原因吧,我是垃圾朗宇A2216,880,11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你这个时间比我长还有电机效率高的原因吧,我是垃圾朗宇A2216,880,1147

我的原本也是浪宇180块4个的2212KV980,桨1047,不带相机云台可以飞14分钟。不知道你什么机架,450的话不建议用11寸桨,我的也试过用1145,时间差不多但是非常不稳(2810KV900电机,其实就是转速低了,跟直升机一样转速高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原本也是浪宇180块4个的2212KV980,桨1047,不带相机云台可以飞14分钟。不知道你什么机架,450的话不 ...

我的其实是550的

网友F:
四轴没玩过 现在用瓢虫练习  您这老玩家给个DIY的配置 经济稳定型的 主要是电机 电调的选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轴没玩过 现在用瓢虫练习  您这老玩家给个DIY的配置 经济稳定型的 主要是电机 电调的选用 谢谢

我也今年3月份才入的四轴,之前都是电直飞3D。到现在为止也就只用过好盈天行者20A跟飞腾30A(强烈建议刷BLHeli程序),电机只用过朗宇A2212KV980跟飓风2810KV900。入门就用天行者20A跟A2212吧,不会错

网友G:
云台的控制板是提前刷好了的么?

网友:
这个也行?去单位拆硬盘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今年3月份才入的四轴,之前都是电直飞3D。到现在为止也就只用过好盈天行者20A跟飞腾30A(强烈建议刷B ...

四合一电调怎样  电机正犹豫选A系列呢还是X系列的

楼主:
RE: 联咏96650+ 硬盘电机DIY云台

引用 网友F:
四合一电调怎样  电机正犹豫选A系列呢还是X系列的

4合1没用过,预算多就上x系列

网友H:
麻烦问下楼主,您的无刷云台控制板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莫名的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下楼主,您的无刷云台控制板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莫名的烧坏?

正常使用阿,就是调参保存数据时容易出现错误,表现为参数保存后无法连接,需要把数据线拔了重新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阿,就是调参保存数据时容易出现错误,表现为参数保存后无法连接,需要把数据线拔了重新插

谢谢回复!
考虑到异形四轴布局紧凑,我决定入手这款驱动板了,到时候希望能向楼主请教!

网友I(2014-07-26):
楼主的两轴控制板是什么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两轴控制板是什么哪一种?

网上卖90多一套的小板

网友I:
引用 楼主:
网上卖90多一套的小板

能给个关键字吗?或PM一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给个关键字吗?或PM一个连接

淘宝搜HMBGC微型无刷控制

网友(2015-05-26):
楼主请问下硬盘的电机需不需要重新绕线,手上有几个硬盘电机准备做个云台请指教
控制板是不是x宝上几十元的2轴无刷控制板,请问有没有详细的制作教程

网友:
硬盘电机做了铝合金套?

网友:
原本以为硬盘电机很重,原来还挺轻的啊

网友:
我最近测试了一个硬盘电机,貌似不给力啊,从静止到旋转就不稳,转起来以后拿手能把电机捏停了。是不是电机要重新绕线?不然真的没力。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个电子工程师

网友:
哥们人才呀,可否加我QQ442091456,想学习下DIY

网友J(2015-09-11):
你好。我也用这个控制板和硬盘电机做了个单轴云台,但是怎么调都调不好,抖得厉害;而且电机好像没力,用舵机测试仪调俯仰,电机转不动。你能调得这么稳,能说说你的PID调整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也用这个控制板和硬盘电机做了个单轴云台,但是怎么调都调不好,抖得厉害;而且电机好像没力,用舵 ...

早不玩这个了,不过硬盘电机带动4.50克的相机肯定没问题,关键是重心要对,其他就剩下调参了。我现在用的是3轴云台32位控制板,小米运动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不玩这个了,不过硬盘电机带动4.50克的相机肯定没问题,关键是重心要对,其他就剩下调参了。我现在用的 ...

我就是看了你做这个3轴云台的帖子再翻你之前的帖子,发现你也用这个控制板和硬盘电机做过云台;我只需要单轴调俯仰就够了,PID调来调去都没什么改善,我都丢一边几个月了。你还记得当时的调参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