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动力匹配问题,UAV H4的架子

楼主(2014-04-28):
这个H4的架子是680轴距,我用如下配置是否可行?

现有电调为飞腾30A
动力为3S 5000,4S 5000,或者6S,4400。
如以上方案不行,望高手们给推荐个,要求最大续航。

网友A:
这个架子结构上有硬伤……不做推荐

网友:
最大的续航配置

机架允许的。最大的桨。

最低kv值的电机。

最高电压的电池。目前选项  6s 续航最好

大概 1555桨。kv300到400之间。   400比300转得快。更耗电一些。当然也动力更强一些 6s 5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结构上有硬伤……不做推荐

什么硬伤?求科普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楼上的头像给人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硬伤?求科普

机架软 振动较大

网友:
你的电机好像只能4s电,1238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结构上有硬伤……不做推荐

同求详细的解释

网友:
这个配置是可以的

网友:
朗宇X4112S 320KV    1555碳桨   电池-6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详细的解释

架子太软,C卡离固定螺丝太近,震动。亲测,已经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