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罗盘多次校准不准,飞控无法解锁

楼主(2014-04-28):
pixhawk买回来就只会黄灯闪烁,到处找教程文档视频,不知做对了什么,居然变成绿灯而且能飞起来,不过飞机向右倾,打算断电调试一下,顺便把固件也升了,升到apm3.1.3后,mission planner提示compass offsets too high,罗盘偏移太高,自然就是校正罗盘,校正多次mp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好不容易罗盘问题解决了,又提示alt什么什么错误,断电重启,compass offsets too high错误又回来了,清楚数据重新做一遍校正还是不成功,请大家帮你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黄灯不停闪烁时什么原因

网友A:
j检查一下罗盘方向对不对,翻转移动看看罗盘指向和实际方向是否符合。然后修改Armed_check 选skip-com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j检查一下罗盘方向对不对,翻转移动看看罗盘指向和实际方向是否符合。然后修改Armed_check 选skip-comp ...

有十度左右的误差,修正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也许有什么干扰。飞控板尽量远离一切干扰源.比如电压显示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版本是1.299的~~有问题的版本~~

我的是3.1.3版

网友C:
我知道为啥..你去把开机效验罗盘偏差值关掉就好了...pix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因为他们设计了开机要检查罗盘偏差值不能过大..但是那个值设置的太小了..很多罗盘偏差都会过大....
不知道当初怎么想的..其实偏差值传感器都存在..所以才要做校准去自动设定偏差来平衡...但是他们丫的设计个那么小的值.............
这些wiki上有写..就是比较不容易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为啥..你去把开机效验罗盘偏差值关掉就好了...pix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因为他们设计了开机要检查罗盘 ...

我回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MP的版本啊~~

1.3.1版的m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为啥..你去把开机效验罗盘偏差值关掉就好了...pix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因为他们设计了开机要检查罗盘 ...

把罗盘检测关闭了还是有这样的提示,还是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罗盘检测关闭了还是有这样的提示,还是不能解锁

你怎么校准的 ?按照道理应该是点击校准以后会出现一个3D图..校准的画应该是所有点在一个球面上..画的越多越好..
至于偏移量过多...........

具体的参考weki吧
这是网址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prearm_safety_check/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罗盘检测关闭了还是有这样的提示,还是不能解锁

如果时200多 可能你校准选错偏转角了吧。pixhawk roll 为0

网友D(2014-12-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到店家换个新飞控解决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店家换个新飞控解决啦

这个问题难道是硬件的问题?怎么换了飞控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难道是硬件的问题?怎么换了飞控就没事了??

应该是罗盘硬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罗盘硬件出现问题了

我刚买的pixhack别的都装好了,就较好了,就是罗盘较准不成功,较准了nn次了,

每次较准结束时,有一个数值大于150,模友说这个不正确

说是可能有干扰,我到院子里较准,到村外较准还是这样,快疯了

网友:
吧PIXHAWK附带的电压电流检测器远离飞控,试试,这玩意对罗盘的干扰很大

网友F:
玩山寨飞控就要看谁的RP好,RP不好的会三天两头出现问题让人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的pixhack别的都装好了,就较好了,就是罗盘较准不成功,较准了nn次了,

你选错罗盘了吧,应该是第一个~实在不行就买一个带罗盘的GPS,或者找商家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山寨飞控就要看谁的RP好,RP不好的会三天两头出现问题让人疯掉。。。。。。

APM和PIX有那个不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