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情况,麻烦高手解救!!!!

楼主(2014-04-28):
今天想把电池充电去爽飞一把,准备充电用电显测电压,竟然电显没有反应立马换其他电池试一试没问题有反应,就知道应该不会有好事发生,用B6充电时显示图片上的英文而且不断叫叫,大致意思应该没电,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回事?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镍氢模式充一下就好 了

网友:
电池过放了,请问你飞机怎么样

网友:
目测你电池过放严重,电显都没反应,完全没电了,应该坏掉了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了

网友:
用并充板和其它慢点的电池并联在一起, 过十来分钟再取下来单独冲

网友:
换电池吧 http://lm360.taobao.com

网友:
电池过放了

网友A:
这牌子电池没问题,换镍氢慢慢充
多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电池没问题,换镍氢慢慢充
多次充

你意思换模式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换模式充电?

网友B:
单独充坏掉的电池,电压上来后再用B6 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充坏掉的电池,电压上来后再用B6 充

就是用普通充电器充它,然后再用B6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普通充电器充它,然后再用B6充?

是的。其实有的平衡充也能充的,只要能把“坏”的哪个电压充上去就可以用B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其实有的平衡充也能充的,只要能把“坏”的哪个电压充上去就可以用B6了

嗯嗯,明白了!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C:
用并充板接两组电池,先开机充几秒钟后拔掉正常的电池就可以继续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并充板接两组电池,先开机充几秒钟后拔掉正常的电池就可以继续充电了

我试一试,这个不会弄坏好的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一试,这个不会弄坏好的电池吗?

不会,开始是检测不到电压,两个并上后就可以检测到电压,等冲到3V左右,就可以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换模式充电?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