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8FG的换手

楼主(2014-04-28):
T8FG的换手在那个菜单里面,没找到么

网友:
system 菜单 H/W SET   Stick mode

网友A:
FUTABA行货好像把菜单里面选项的设置屏蔽了。我有两台,都可以进菜单,但是无论选择1,2,3,4模式,在舵机显示器里都是美国手。楼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行货好像把菜单里面选项的设置屏蔽了。我有两台,都可以进菜单,但是无论选择1,2,3,4模式,在舵机显 ...

意思就是不能换手?

网友:
T8FG 即便硬件换了手,软件也不支持。

网友:
不会吧!那怎么用?

网友:
能换  把弹簧换了  然后在菜单里改

网友B:
當然可以換,先在 H/W SET 內 STICK MODE 內設定到你想要的模式,完成後再到 FUNCTION 頁內張 J2, J3 對調, (即是左面的 2. ELE 及3. THR)最後是打開底蓋,張彈弓調到新的位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可以換,先在 H/W SET 內 STICK MODE 內設定到你想要的模式,完成後再到 FUNCTION 頁內張 J2, J3 對 ...

好麻烦阿,FUTABA怎会这么不人性话,一个MODE设定还不够,再弄个FUNCTION ,JR简单多了,有这必要么

网友:
不麻煩,我覺得很好的,因為要所有搖杆及開關掣可以隨意改動,...............隨意改動啊!!

网友:
回楼上,部分T8FG按照此操作,确实不行,,,,我有两台T8FG,一台行货日本手,一台行货美国手。行货日本手那台就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