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不稳什么原因

楼主(2014-04-28):
自旋不稳是不是机体自身重心不平衡所导致的 问问老鸟 谢谢了

网友A:
和风也有关系吧,旋的时候也要靠手来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风也有关系吧,旋的时候也要靠手来修正的

自旋很快的时候 机体不平衡 机体重心不对的话会不会这样

网友B:
有副翼机械和平衡问题影响比较大,无副翼一般做好三轴陀螺仪的优化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机械和平衡问题影响比较大,无副翼一般做好三轴陀螺仪的优化就没问题

新手不懂什么是优化 我的是3GX陀螺仪  机机重心不平衡不会影响自旋不平稳现象吗?我吧旋翼头上面的那个制动器去了下来 把螺丝扭上用普通的线绑上去看了下平衡 脚架后面先起来

网友C:
先不说 外界因素,你检查了你的循环螺距度数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 外界因素,你检查了你的循环螺距度数 是多少

循环螺距8度 误差不到一度  有问题吗 要是有问题那为什么悬停没有事

网友D:
重心,十字盘与主轴不垂直,三轴陀螺仪放的不够平,震动导致三轴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十字盘与主轴不垂直,三轴陀螺仪放的不够平,震动导致三轴误判……

嗯 知道了 闲了一步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