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打方向回弹

楼主(2014-04-28):
打左方向时,机头是往左,机尾自然就是往右,这时回弹得很厉害,而且还出现一点金鱼尾!打右就没事!请问在VBAR界面博士帽里面的控制回路的数值是往调还是往下调?初始是30 30的 上面还有一个选勾最大优化的,要不要点选勾?请老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调感度,斜盘的gain值往下调,你这是斜盘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感度,斜盘的gain值往下调,你这是斜盘感度太高了。

回弹的是机尾,怎么都关联不到十字盘去了,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弹的是机尾,怎么都关联不到十字盘去了,晕!

没仔细看你帖子,总之道理是一样的,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你帖子,总之道理是一样的,感度高了。

感度调的是金鱼尾,现在主要是回弹导致金鱼尾,感度也试过调到很低,回弹还是有,应该不是感度

网友B: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回弹,就不要来回调,反复飞的过程中,VB会自动进行调整和优化,如果不炸机,飞十几个起落就会好得多。如果总是调整设置反而消除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回弹,就不要来回调,反复飞的过程中,VB会自动进行调整和优化,如果不炸机,飞十几个起落 ...

刚出去飞了几个起落 尾向右还是有回弹!到底怎么搞啊!悬停时 一下推最高油门 机尾出现金鱼尾!自旋悬停 急推最高油门也是有,烦死,调来调去还是这个鸟样,发觉亚拓450L都是出现金鱼尾或回弹,都已经几台450L了

网友C:
我的450L没有回弹检查 你的尾桨夹的推力轴承,用力拉住尾桨夹转中间的中联 看看紧不紧。然后检查右增益是不是搞了我的450L尾巴锁的非常好没有一点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L没有回弹检查 你的尾桨夹的推力轴承,用力拉住尾桨夹转中间的中联 看看紧不紧。然后检查右增益是不 ...

奇怪的是我轻轻打方向 就没回弹,急打就有,只是右边有!你说的浆夹中中间指的是那个?我检查机尾件,每一个部位都是很滑顺的!

网友:
就是中联

网友C:
有的时候往一边不顺滑 或者卡一下就会造成类似金鱼尾巴 加大回弹
顺便调一下右边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时候往一边不顺滑 或者卡一下就会造成类似金鱼尾巴 加大回弹
顺便调一下右边的增益

左右都很滑顺,控制回路 左右都调了25 25   就点选勾最大优化!初始是30 30 的  感度40%  AVES比率是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度调的是金鱼尾,现在主要是回弹导致金鱼尾,感度也试过调到很低,回弹还是有,应该不是感度

这你就说错了,回弹的原因主要是感度过高,如果光降低陀螺感度不能有效改善,那么就要检查舵机臂长度是否合适,是否跟陀螺仪说明书推荐的长度一致,这些原因也都排出的话那就考虑换舵机了。金鱼尾是尾巴低速震荡,一般不是感度高引起的,主要是机械等等的原因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就说错了,回弹的原因主要是感度过高,如果光降低陀螺感度不能有效改善,那么就要检查舵机臂长度是否 ...

尾舵机是KST 515 这个应该都挺不错的,难道得换个DS5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出去飞了几个起落 尾向右还是有回弹!到底怎么搞啊!悬停时 一下推最高油门 机尾出现金鱼尾! ...

舵机臂尽量选用靠近内侧的孔位,然后就可以将陀螺感度调高了,一般你这样的问题这么做都能解决。如果你已经这么做了还是这个样子,那只能说要不换个x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尽量选用靠近内侧的孔位,然后就可以将陀螺感度调高了,一般你这样的问题这么做都能解决。如果你已 ...

好主,貌似好多方法都试了,回去把尾舵孔换到内孔去看看!!一个回弹用不着换个X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