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卸结构问题出在哪里了?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2014-04-28):
问题就是倾卸角度已到顶点,可油缸行程只出来2/3.

楼主:
我的图纸油缸行程是87mm。我实际用的气缸是75mm行程。三角臂也完全是图纸缩小后的尺寸。最大倾卸角度也和图纸一致,力臂与车架的受力点也与图纸一致。但是现在倾卸角已经到了顶点时气缸行程只有45mm。 我看唯一的不同就是那根拉杆在气缸底部固定的位置不同图中红圈的位置。我不明白拉杆的固定位置会影响到气缸行程的问题吗?

楼主:
本人没机械知识功底,还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三角函数自己算吧,没什么难的,三角不行用cad1比1的画。自己动手找到原因才是最快乐的。

网友B:
把上面螺帽换到B点试试,好象C点的螺杆顶住了气缸柱。

网友:
黑色机臂那下方不是还有个孔位,调整到那里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C:
这个是费力杠杆啊!!这个定点应该靠翻斗一边才顺畅,或者把小的那个三角支杆上下颠倒下试试

网友:
呵呵  图纸跟模型的安装位置相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费力杠杆啊!!这个定点应该靠翻斗一边才顺畅,或者把小的那个三角支杆上下颠倒下试试

这个提议好。我倒过来试试。喜欢你的图像那个恋童变态狂!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函数自己算吧,没什么难的,三角不行用cad1比1的画。自己动手找到原因才是最快乐的。

不会算啊大神。还望大师请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螺帽换到B点试试,好象C点的螺杆顶住了气缸柱。

那个地方顶住了我知道,但即使顶住倾卸角已经达到了。问题是还有30mm行程没有出来,这样费力杠杆就更加费力了,需要的油压就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算啊大神。还望大师请指点迷津。。。

这个真教不了你,这得从高中讲起了,嘿嘿,恶补吧

网友:
你把那个C的螺丝换成两个螺丝分别固定就好了!!

网友:
顶部的螺丝  是不是该换成球头?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拉杆固定的点要比油缸固定的点高并且要比油缸固定点短。

网友(2015-06-09):
不懂的,我只看不说,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