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翻过来之后悬停高度

楼主(2014-04-28):
在三楼翻油门都推倒底了高度只
有20cm,翻不回来,直接熄火了。怎么回事呢?风不够吗?还有977可用什么鸡鸡的大桨尾桨,桨变长了对锁尾影响大不?目测尾电机要挂了,求教更换尾电机的方法,怎样换手工好?

网友A:
把螺距调大

网友B:
977动力还有很大潜力,不改的情况下,靠手法弥补,一样原点连续翻~~~~改动来弥补手法,飞惯大机的玩家,实在是飞不出977的好处来,那就割爱改机吧~!~!~1 加螺距行程(加长舵机臂)2换150黄绿大桨
3换gcp大齿

4换电机9t金属齿,再爆就10t,(没试过,可能对电机是个挑战)
5虚伪消除,包括十字盘 球头扣,大桨球头扣,舵机球头扣
6改尾电机720,加minicp尾桨,或者瓢虫桨
7减重,头罩,脚架,尾电机座
8调3舵机拉杆垂直度,3拉杆保持平行
9翻3d必须换掉原厂双面胶,舍弃6轴的稳定,换得3d的刚硬手感
10主轴固定环换某少卖的micp免固定尼龙环,(倒飞卸力)减少损失
11布线规整,尽量与主板不接触
12电调双面胶用主板固定方式,两条3m胶贴在两排mos管上固定(减少接触面积,怕影响陀螺仪,并且散热良好)
13主电机改直焊,尾电机一样直焊,漆包线换线径大点的
14原厂舵机固定不牢,想法把舵机固定紧

做了这些,你翻翻试试吧 ,楼下继续补充吧

网友C:
确认你飞行时遥控器是不是3D模式,如果在6轴模式是无法飞行的。

网友D:
楼主提到翻过来只有20cm,直接熄火了?
楼主是6G模式开的3D,那样可不能翻的。
请切换到3轴模式,这时控的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然后就可以3D了。
半米高度随意翻不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距调大

固定螺距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你飞行时遥控器是不是3D模式,如果在6轴模式是无法飞行的。

已经翻过来了,停住的时候只有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到翻过来只有20cm,直接熄火了?
楼主是6G模式开的3D,那样可不能翻的。
请切换到3轴模式,这时控 ...

翻过来啦,油门打到底只能20cm悬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77动力还有很大潜力,不改的情况下,靠手法弥补,一样原点连续翻~~~~改动来弥补手法,飞惯大机的玩家 ...

你的977的主尾电机都直焊了吗?效果怎样,还有如果电池换miniT插应该更高效。
GCP的大齿跟977通用吗?还有9T金属齿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977的主尾电机都直焊了吗?效果怎样,还有如果电池换miniT插应该更高效。
GCP的大齿跟977通用吗?还 ...

gcp大齿不通用,改动一下0变D即可使用,搜minicp电机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翻过来啦,油门打到底只能20cm悬停了

如果之前炸机后大齿没有安装到位会导致正负螺距偏差很大,你切熄火打开3D看看正负螺距是否基本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之前炸机后大齿没有安装到位会导致正负螺距偏差很大,你切熄火打开3D看看正负螺距是否基本对称?

明显正螺距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正螺距大一点

明显你大齿没有按到底,贴紧机架底部的小轴承才行,如果还是不行就调节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正螺距大一点

我在主轴固定环下加了一个垫片(越薄越好),这样负螺距加大了点,正螺距减少了点,现在飞倒飞悬停,挺有效果的(以前负螺距要到底,没发飞),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