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蝎子电机漆包线的型号谁知道?

楼主(2014-04-28):
前两天2520蝎子电机无故烧毁!估计没有人管了,找了一个本地大神伟哥帮忙绕线圈。但是不知道漆包线的型号,有知道的帮忙说一下!

网友:
搞熟了,就可以绕出个蝎子王了!顶!

网友A:
自己用游标卡尺量啊,,,,,,,自己绕的话,电机线有多种选择哦。以前玩四驱车时候,镀银的漆包线最好,建议你搞条试试,就是贵哈

网友B:
11股.25线8匝角接
参数上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游标卡尺量啊,,,,,,,自己绕的话,电机线有多种选择哦。以前玩四驱车时候,镀银的漆包线最好, ...

镀银的相对来说有些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股.25线8匝角接
参数上是这么写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镀银的相对来说有些什么好处呢?

一般来说,银导线的信号传输比铜导
线要快,银导线的信号频率线性度比铜导线要好。

铜和银的微观原子结构大致相同,都是通过自由电子来传
导电流。
作为重要的导电性能,银是所有金属中电阻最小的。

由於银减少了阻抗通过电流量变大
则因此我认为是
磁场越大扭力越大

这是百度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银导线的信号传输比铜导
线要快,银导线的信号频率线性度比铜导线要好。

谢谢。。。不过我知道的  所有金属中电阻最小的应该是金

网友:
银的导通性比铜高那么4%
镀银的导通性更不明显
就看你是否想用几倍的价格换那4%以下的效果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知道的  所有金属中电阻最小的应该是金

错,常温下,电阻从小到大,银,铜,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常温下,电阻从小到大,银,铜,金

,正解,银的电阻率是所有金属中最小的,但是跟铜的差距不大,貌似是1.6和1.7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常温下,电阻从小到大,银,铜,金

哦?可能是我记错了。。。金导热性好

网友A:
不知道用银的线绕马达,热量会不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银的线绕马达,热量会不会减小

成本太高。。。估计要放弃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估计要放弃这个!

是啊,1米就50块了,2520要多少米?

网友D:
还要考虑漆包线的绝缘漆的耐高温性能,耐不了高温用银线也是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1米就50块了,2520要多少米?

不晓得。。。。朋友在帮忙绕!全权他负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晓得。。。。朋友在帮忙绕!全权他负责了

俄北部,知道了,小伟在帮你弄了,陈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俄北部,知道了,小伟在帮你弄了,陈哥

嗯。。。我又搞不懂。。。我都准备丢了。。。现在全部希望寄托于小伟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又搞不懂。。。我都准备丢了。。。现在全部希望寄托于小伟了。哈哈哈!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可能是我记错了。。。金导热性好

镀金是为了抗氧化性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