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云台还有这样的用途......解答: 提醒有干扰要小心

楼主(2014-04-28):
想不到云台还有这样的用途...... 解答: 提醒有干扰要小心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遇过太多次这样的问题,之前看过炸鸡影片也是发生一样的问题有特别注意云台

我的飞控DJI V2 云台:俄罗斯版用非凡433 , 另一位跟我一起飞的飞友他飞控DJI V2 没有云台2.4G 遥控器也在同一区遇到一样的问题(dji 的失控自返高度好像只有20m 又不能调整真的很危险如果中间有障碍物不就....... )

这一区真的有些... 左边看到捷运机场右边上面广播电塔,还有一个因该是微波站我没真正观察他碟子的方向

目前还在测试电池其他设备和调整云台果冻我看要找地方测试这里我的感觉每次去飞四五趟会遇到1-2次

提供给各位飞友参考有遇到云台突然上下就小心为重

DJI 技术 可不可以修改 自返 高度

影片我是随便剪剪因为还在调机中......

网友:
看这场地,,,。。。。。。。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这些细节都注意到了.

网友:
楼主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看到繁体字地标

说的是噢,边上如有转发基站,即使跳频也难抵抗大功率饱和信号的干扰。小心是良药

网友A:
呵呵,还是APM好,自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开始测试就是用1米高度测试自动返回,失败了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APM好,自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开始测试就是用1米高度测试自动返回,失败了也没事

是的台湾,在这里学习很多提供给模友参考小心为重
APM2.6我大年初一才在那个场失控放生一台掉入第一段画面中的大池塘
APM没装云台只知道有干扰失控(没注意定位起飞点)
又搞一台450 PX4,影片中是650 DJI V2
不管是哪个飞控遇到干扰都一样的没有哪家比较好

网友:
楼主是否接有OSD,图像和动力是否共用动力电。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飞场

网友:
据我对说明书的理解,返航时高度低于20M时,上升到20M返航,高于20M时,按返航前高度返航。实际使用过程中也遇到过失控返航情况,跟我理解的一样。呵呵。。。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