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d10怎么接433增程?

楼主(2014-04-28):
各位大神这个d10遥控哪根PPM线是教练线哪个是?三根白线,一根黑线怎么接?麻烦论坛大神指导一下,谢谢!大神请勿喷,小弟我刚刚入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贴,D10和2801PR的ppm插座差不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557&extra=page%3D1

有没有天9 改接433增程的帖子

网友:
看到几个都是要拆控的,还是转发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天9 改接433增程的帖子

这貌似和我的不太一样,我的d10教练线是三根白线和一根黑线。。不知道接哪根线。。这还需要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贴,D10和2801PR的ppm插座差不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557&extra=page%3D1

我之前也看这个帖子,不过有点不一样,不过也谢谢你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