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购入vision+,有几个问题希望高手帮解答一下

楼主(2014-04-28):
1.昨天用数据先把飞机连到电脑上,然后打开DJI的调参助手。随后弹出自动更新什么中心板的下载提示,自动就更新了,完成后提示我重开飞机电源。最近有什么更新吗?
2.转向太灵敏,看完说明书都没搞懂哪里调,能指导一下吗?
3.还是DJI调参助手的问题。如果先打开调参助手,然后连接数据线,最后开飞机电源。调参助手会有几秒钟显示,非DJI智能电池,正常现象吗?

论坛看到炸机太多,所以对每个细节都心有余悸。。。

网友A:
同是V+新人,帮你顶下,另加个问题:调参的各个感度(**%)是啥意思,有文档说明吗。

网友B:
1,vision+出厂后的固件全部和目前(截至4月28日)的保持一样新,所以调参里面提示“有可用更新”是有误导性的,不要在意。

2,转向问题是你自己还没适应操作,切记出厂状态下就是到手即飞的节奏(不过千万不要忘了飞机起飞前务必校准指南针!!!!!),你自己适应一段时间操作就行了,另外飞行器切忌遥控杆大幅度拨动到底的操作。

3,非智能电池这个,我没遇到,请确认电池和飞机仓内的接触点保持干净清洁,电池接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是V+新人,帮你顶下,另加个问题:调参的各个感度(**%)是啥意思,有文档说明吗。

感度是针对【悬停/飞行时】飞机遇到各个方向的风使其偏移当前正确位置后,自动修正回原位置的感应灵敏度。不建议去研究,因为DJI不支持去随意调动,而且这东西你要慢慢理解,用文档也是不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ision+出厂后的固件全部和目前(截至4月28日)的保持一样新,所以调参里面提示“有可用更新”是有 ...

Hi,

1.确实不是我眼花,什么都没点,不是提示有可用更新的问题。是直接自动更新了,有进度条的。
2.确实太灵敏了,不利于航拍,镜头左右晃得太快

网友:
多操作下就习惯了

网友C:
先找个宽阔人少的地方多练练手,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的做。如果GPS信号好,精灵的悬停功能很强,遇到情况先让它悬在天上不动,想明白了再进行下一步操作,不要慌张冒险。先不要随意改动出厂预定参数,见网上帖子介绍的随意调参风险很大。风大了别飞,GPS信号不好别飞,别想在小区楼宇间穿行,别贪高图远。精灵并不是那么容易炸机的。

楼主:
额,首先谢谢大家的各种建议,获益良多

我知道随意调参数风险很大,所以来这里问了。确实转向反应太灵敏了,有知道怎么调的告诉我一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宽阔人少的地方多练练手,按照操作规程一步步的做。如果GPS信号好,精灵的悬停功能很强,遇到情况先 ...

谢谢,我是DJI的新手但我不是第一次玩这些的,呵呵。可以的话我还是想知道在哪里能安全的调整。

网友:
炸鸡是难免的啊

网友:
大疆的特点就是——转向特灵,多熟悉吧

网友:
把航向角慢慢10%往下調整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非智能电池的提示,绝对不是正常现像。一个原因是因为智能电池的探针没接触好电池内置接点,先自我介绍 ...

兄弟,谢谢你的好心,但是你起码把回复内容改改啊,一样的回复在其它贴我起码看到3次了。

网友:
炸机炸怕了,怎么感觉小精灵也蛮好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vision+出厂后的固件全部和目前(截至4月28日)的保持一样新,所以调参里面提示“有可用更新”是有 ...

同是新人请教,指南针每次飞都要校么?还是说同一个区域就不用了呢?还是说看灯行事?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1.确实不是我眼花,什么都没点,不是提示有可用更新的问题。是直接自动更新了,有进度条的。

我也发现这状况...慢慢拨慢慢飞

网友:
话说Vision plus 云台真是稳~效果相当满意…第一次在阳台试飞漂移结果打地又打手,血的教训!还是得去空旷地去~打到太疼了

网友:
啊 新人啊 监视器雪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是新人请教,指南针每次飞都要校么?还是说同一个区域就不用了呢?还是说看灯行事?求教
来自苹果客户 ...

个人建议,同一地点飞行间隔超出48小时需要校准,不同地点(距离上一次飞行地点半径500米范围外)飞行必须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