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向前辈学习,3相380v电机线路由星形改为3角形后,内部线路还要不要改动!?

楼主(2014-04-28):
如图,改好3角形接法后,内部线路图要不要改动?还有就是改好后需要什么辅助才可以接单相220V使用《例如加电容,或者变频器?》

网友:
看你电路里面还有个接触器。要看一下二次回路控制电压是多少的。有的是380的  也有127 和36伏的

网友A:
电机的三根引线中的两根接电源,电容跨接在其中一根电源与剩下的一根引线上,
电容应该选用正品油浸式金属膜纸介电容,电容的耐压必须选取450V以上。
容量按C=14.6In计算,式中In为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流,算出的数值取整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三根引线中的两根接电源,电容跨接在其中一根电源与剩下的一根引线上,
电容应该选用正品油浸式金属 ...

看兄弟蛮专业的,能告诉下购买什么电容吗!详细点~还有就是~~加了电容是否就可以直接接家用电了呢

网友:
加电容改用220V单相供电顶顶没劲,加变频器单相变三相才好用,或者干脆换个单相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兄弟蛮专业的,能告诉下购买什么电容吗!详细点~还有就是~~加了电容是否就可以直接接家用电了呢

1.电容的类型已经说了:油浸式金属膜纸介电容,耐压450V。
2.容量的选择需要知道你电机的额定电流,比如: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370W,电流:1.12A
C=14.6×1.12=16.352,取整数16μF即可,
3.原则上1KW以下的三相电机可以改为220v单相电容运转式异步电机,
由于把Y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输出功率下降并不会很多,
电机改装后启动力矩有下降,接家用电注意不要满负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