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飞控,如下问题,有遇到的么?

楼主(2014-04-28):
首先报配置:              遥控器:D10
      飞控:零度X4全功能版
      电调:蜘蛛30A
      电机:朗宇 V3508 700kv
      机架:小帅H4
      电池:4S6000mah
其次问题描述:
      A:遥控开机,主控上电,自检完成,遥控掰杆                                        不能解锁
      B:遥控开机,主控上电,自检完成,动力上电,遥控掰杆                          不能解锁
      C:主控上电,遥控开机,自检完成,遥控掰杆                                        不能解锁
      D:主控上电,遥控开机,自检完成,动力上电,遥控掰杆                          不能解锁
      E:………………………………………………………………,遥控开机,在关机,再开机    可以解锁
以上何故????盼复。。。谢谢

网友A:
最后的步骤对了,是需要从新开关遥控的,关闭遥控是为了检查飞控的失控返航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步骤对了,是需要从新开关遥控的,关闭遥控是为了检查飞控的失控返航的步骤。

我想问的是。。设置好了失控了。。。每次都得开控两次才能解锁么?????以前好像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设置好了失控了。。。每次都得开控两次才能解锁么?????以前好像不是这样。。。。。
...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说呢?

网友B:
必须开关控,不想开关的话就把油门推到中位,模式打到自动返航模式,还有告诉你可以刷国外的固件不需要检查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说呢?

谢谢。。。明白了。。。是正常的就好。。我还以为哪有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开关控,不想开关的话就把油门推到中位,模式打到自动返航模式,还有告诉你可以刷国外的固件不需要检查 ...

谢谢。。我还以为是有问题了。。。原来现在是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