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机尾回弹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28):
打左方向时,机头是往左,机尾自然就是往右,这时回弹得很厉害,而且还出现一点金鱼尾!打右就没事!请问在VBAR界面博士帽里面的控制回路的数值是往调还是往下调?初始是30 30的 上面还有一个选勾最大优化的,
要不要点选勾?请老鸟指点一下!谢谢!刚出去飞了几个起落 尾向右还是有回弹!到底怎么搞啊!悬停时 一下推最高油门 机尾出现金鱼尾!自旋悬停 急推最高油门也是有,烦死,调来调去还是这个鸟样,发觉亚拓450L都是

出现金鱼尾或回弹,都已经几台450L了

网友A:
仔细调一下尾桨行程,一般中立点略微偏向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调一下尾桨行程,一般中立点略微偏向左。

我的机尾中立是偏左一点,行程量往右比较少,往左多一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说的是尾波箱,不是尾舵机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尾中立是偏左一点,行程量往右比较少,往左多一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说的是尾波箱,不是尾舵 ...

不行的话再试着把尾舵臂球头往内调一个孔位,一般都能消除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再试着把尾舵臂球头往内调一个孔位,一般都能消除金鱼尾。

现在主要是回弹得问题,轻打左右方向 金鱼尾,回弹都没,急打就一边有回弹,就是右方向!回弹后就出现一点金鱼尾,1秒后就消失咯

网友B:
行程和感度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和感度调整一下

我想知道 尾旋控制回路初始是30 30  是往下调 还是往上调呢?

网友C:
调低点感度和回路。不过我调过沒用。然后把525换成8910就没这样情况

网友:
我的450也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低点感度和回路。不过我调过沒用。然后把525换成8910就没这样情况

那不是得把尾陀机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得把尾陀机换了?

你用什么舵机。窄频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舵机。窄频的比较好

就是KST515咯

网友C:
换8910A+或795I试下。我原来DS525就会。换了这2个多机都没出现过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8910A+或795I试下。我原来DS525就会。换了这2个多机都没出现过这问题

今晚回去尽量每个部位检查一次,确实不行,只好像你说的换个尾舵机了

网友:
机械问题

网友D:
kst515都可以给500锁尾了。你先调小试试看,那个勾打上等稳定了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kst515都可以给500锁尾了。你先调小试试看,那个勾打上等稳定了取消。

谢谢,还是你比较耐心,我现在调到25 25 回弹还是有,感觉就没之前那么严重!

网友:
定速开了吗?

楼主:
没,这个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尾中立是偏左一点,行程量往右比较少,往左多一点,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说的是尾波箱,不是尾舵 ...

尾波箱中立点为什么要偏左一点,我450L一直是在中间,没回弹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你比较耐心,我现在调到25 25 回弹还是有,感觉就没之前那么严重!

不用调那个参数,默认就好飞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调那个参数,默认就好飞了呀!

不调参数 回弹一直有! 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调参数 回弹一直有! 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上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D:
刘大川先生好像是调到15,不过你只是一个方向回弹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刘大川先生好像是调到15,不过你只是一个方向回弹呃。

那你意思是要将回路右边的调到15去?

网友: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机子调吧,除非你的机子安装设置遥控器等各方面跟他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