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精灵2摔下来了

楼主(2014-04-28):
请教:我的精灵2摔下来了(低空摔到小树林中)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可是再通电时黄灯慢闪,当再启动时就是红灯快闪几下后又是黄灯,也不启动,拆开看不出哪有松动,都按紧一下,再上电,还是一样,怎么办好?重新校对也不行,重新校指南针也不行。

网友A:
重新基础校准一下,估计是摔下来的时候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基础校准一下,估计是摔下来的时候导致的,,,

谢谢指导,基础、高级、指南针都校过了

网友:
如果没有调为Naza模式的话…这个闪灯好像是传感器误差过大= =

楼主:
谢谢指导,哪个传感器?在什么位置?

网友:
能正常启动吗?是不是一黄几红的闪啊?正常没GPS情况会这样子的

楼主:
不能正常启动,都检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B:
请楼主具体描述一下闪灯的次数和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具体描述一下闪灯的次数和颜色。

谢谢关注,拆开检查后,全部校对都正常,就是不启动,同时闪几下红灯,然后又是黄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具体描述一下闪灯的次数和颜色。

我先玩的是一代,看到二代又进了一台,想三轴一定更加好啊,这个二代把我搞苦了,反复搞云台摇头的问题,结果又摔了

网友C:
个人认为应该是GPS模块的问题吧,GPS对时不匹配就没有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应该是GPS模块的问题吧,GPS对时不匹配就没有信号了

启动都不行了。刚才 寄给卖家了。谢谢指导!!

网友:
记得知道问题后回复一下  精灵2不如1稳定吗

网友:
说实话我觉得1带飞起来比二代隐患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