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充电问题

楼主(2014-04-28):
同样的电压不一样的容量的锂
电池
可以一起并充吗?为什么?

网友A:
从理论上讲,即便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同等容量的锂电,由于新旧不同,导致内阻不同的都不适宜用并充板一起充。

网友B:
可以并冲,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C:
可以,电流设置小一些,否则性能赶,或者放电平台低得电池可能超电流。

网友C:
可以,电流设置小一些,否则内阻小放电平台低得电池可能超电流。

网友D:
电压相同容量不同可以并联充电,相当于充一个大容量电池。

网友E:
PL8上说只要种类一样s数一样是可以的,但是问搞电的朋友,即使都一样的电池能不并充就不并充,对电池不好。尤其电压相差的大就更不好

楼主:
是说并联的两块电池如果有较大的压差就会导致电压高的电池会给电压低的电池充电,在加上充电电流之和会超过电池的安全充电电流是吗

网友F:
现在都在并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