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2飞控会自悬30-80°度的转向问题!附上视频请指教!

楼主(2014-04-28):
机架飞越680六轴的  NAZA V2 飞控  起飞悬停遥控器无任何动作
飞行器会自动往右边旋转 有时候是慢速旋转30-60°度  有时是稍快旋转30-80°度
请教下给位前辈该如何调试 飞控也升级了 指南针也调了 还是问题依旧 一直不敢高飞
只飞10米高度 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打方向舵往左 飞行器总要往右边回点 往右边打还是会多出去一点

一分半开始

网友A:
遥控有没矫正,或者航向感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有没矫正,或者航向感度太低

请教下 遥控器是如何校正?

网友A:
额,当然是用调参软件了,你不会是没看过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当然是用调参软件了,你不会是没看过说明书吧

真是没看过说明书,我认为是飞控的问题 整个过程我是不动遥控器的。

网友:
那我就不知道了,就当是飞控有问题吧,反正我和大疆又没啥关系

网友B:
  请问目前感度为多少? 飞控于飞机上是如何安装?方便的话把各项参数截图以及你飞机的安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目前感度为多少? 飞控于飞机上是如何安装?方便的话把各项参数截图以及你飞机的安装照片。

网友B:
请附一张安装完成待飞状态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附一张安装完成待飞状态的图片。

网友C:
高級校準請重新做過一次!切記(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級校準請重新做過一次!切記(保持水平)

高级校准是指南针的校准吗?谢谢

网友D:
飞控安装有点歪,检查电机和中心板中心是否在一个水平上
飞控调参里iMU矫准和遥控器校准
这些你都做了吗?

电调用啥,电调行程校了吗?我估你买的模型店装好的到手飞整机,不然没做这些你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安装有点歪,检查电机和中心板中心是否在一个水平上
飞控调参里iMU矫准和遥控器校准
这些你都做了吗? ...

谢谢 是买到手飞 我都做了 就是不懂遥控器校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