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刷机的D10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4-04-28):
普通飞行模式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1点,2点,M点,3点,4点对应的数值都应该设置为%多少啊?
另外L点和H点好像不能设置。
如果是特技飞行模式下这几点对应的数值又应该怎么设置啊?请高手解答,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是飞直机吗,普通模式油门0-  中点60-最高90或100,螺距-2 度  中点4-5度 最高点10度,点与点之间过渡圆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飞直机吗,普通模式油门0-  中点60-最高90或100,螺距-2 度  中点4-5度 最高点10度,点与点之间过渡圆滑 ...

对,是直机,
我的遥控器D10螺距曲线是百分数的,没有度数,螺距曲线对应的百分数是不是就是-20%  中点50%,最高点100% 这样可以吗

网友:
那要看你设的正负螺距是多少了,如果按标准-12到+12,那么这100%就是24度大约4.16%是一度吧,中点50%是0度那么普通模式-2度大约在40-42%的样子。41%--92%大约就是-2-+10度吧。

楼主:
126P发表于2014-04-28 23:20:35
那要看你设的正负螺距是多少了,如果按标准-12到+12,那么这100%就是24度大约4.16%是一度吧,中点50%是0度那么普通模式-2度大约在40-42%的样子。41%--92%大约就是-2-+10度吧。
哦,明白了,这个是和直升机调机时设置的浆距直接关联的,遥控器上具体的百分值根据螺旋桨浆距的行程量换算出来的,我理解对了吧。学习了,谢谢

楼主:
螺距曲线设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时螺距是-2°  ,油门摇杆处于中点行程时螺距要达到4°-5°,油门摇杆推到顶时螺距对应是10°,中间的那些位置按曲线平滑过度就可以了。
对应的3D模式设置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位置要达到的浆距(角度值)和普通模式下不一样而已。
朋友帮我点评下上面的理解没问题吧,谢谢,如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
http://www.walkera.com/download. ... d=22&parent_id=

这个网址里面有直升机的设置说明书,楼主可以去看看下载。

楼主:
弓长张发表于2014-04-29 09:16:38
http://www.walkera.com/download. ... d=22&parent_id=

这个网址里面有直升机的设置说明书,楼主可以去看看下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