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 mega无法起飞

楼主(2014-04-28):
新手求助
之前一直用mwc lite 和mwc se 飞行,虽然不是完美,但也比较平稳
昨天换了mwc mega后就无法起飞,
【症状】放地上,开控,上电,解锁都正常,到推油门就开始无力的抖动,表现为即将上升时转速就立刻下降,往复,及时打到最大也没用。
配置:f450机架(沉金板),
朗宇2212 kv980*4,
1045碳尼龙桨,
格式11.1v 2200mah,
好赢天行者40a,
飞控mwc mega (硕达智控Multiwii MEGA2560飞控)
其他估计没问题,因为mwc lite 可以优秀起飞。

将pid的前四项归零过,油门可以打到最大,但默认参数根本无法起飞
现在正在调整pid,试图找到解决方法。

2014年4月29日更新
通过调整pid,已可以实现勉强飞行,但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抖动,不知为何。。。
飞的还不是很稳,还需继续调节pid,
继续求大神解释为何板子异常

算了,不小心接错油门线,板子已烧

网友A: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看看

网友:
上视频上机机照~

网友B:
你可以用手抓着机架,推油门到悬停附近,然后轻轻晃一下机子,机子就开始乱纠正,幅度越来越大。
如果是这种现象,估计问题出在机架类型(X,+,Y,米)选择错误,或者电机安装顺序错了。确认电机安装顺序没问题后,重新设置一下机架类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看看

油门行程做过了,和之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手抓着机架,推油门到悬停附近,然后轻轻晃一下机子,机子就开始乱纠正,幅度越来越大。
如果是这 ...

是乱晃,无法控制平衡,
但我用mwc lite飞时是正确的啊,也严格插电机,
试过上小油门后打roll和pitch,偏转方向符合正确情况。
检查过源代码,是店家给的,的确是quanx
哎,还是不行。

楼主:
求大神出现,有木有资深mwc啊。。。

网友:
等会遛弯回来给你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乱晃,无法控制平衡,
但我用mwc lite飞时是正确的啊,也严格插电机,
试过上小油门后打roll和pitch, ...

另外电机顺序没错?顺时针逆时针转向没错?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 LITE版本能用GP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电机顺序没错?顺时针逆时针转向没错?

没错。我只是把稳飞的四轴换了一块飞控而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 LITE版本能用GPS么?

lite应该能用gps吧,你需要一块转接板。
中央处理器为328 P的需要导航转接板再插到ftid旁边的那四根上去,
mega版的可以直接上飞控
lite的是328p的处理器
我没试过,不保证有效
注意别接错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lite应该能用gps吧,你需要一块转接板。
中央处理器为328 P的需要导航转接板再插到ftid旁边的那四根上去 ...

噢噢!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只是把稳飞的四轴换了一块飞控而矣

飞控上也有可能插错啊

网友D:
我跟楼主一样的飞控,可以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0892&extra=

网友E:
是不是就算满油门还是在地上走?
设定low pass filter试试看

网友F:
这种情况貌似是电调低压保护,bec供电太多压降太大,没设置低压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楼主一样的飞控,可以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892&extra=

ftid的问题我也有,是通过按复位键解决的
就是当他闪蓝光时按一下复位键,等蓝黄两灯同时亮后再接上ftid线。
这样在等几秒就可以连接电脑了
不过不知为何pid和普通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貌似是电调低压保护,bec供电太多压降太大,没设置低压启动吧

不是低压保护电池是刚充满的,b6+格氏11.1V 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就算满油门还是在地上走?
设定low pass filter试试看

如果把pid设为零是可以起飞的,就是没有飞控的效果了。
哎,不知为何
之前还有打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