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4-04-28):
           碟机上的电机能用在船  航模上不?

楼主:
咋做呢?   螺距?几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干油是不流动的润滑油。电机用小桨推动小船应该没问题,你动手试试吧。

奖 做  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干油是是啥东西?  还有     8mm空心加减速组推得动么

黄干油是不流动的润滑油。电机用小桨推动小船应该没问题,你动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铜丝在轴上绕成螺旋状,松紧似中上点黄干油,绕的时候注意方向,方向反了易进水。

黄干油是是啥东西?  还有     8mm空心加减速组推得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轴如何伸出来    而且氺不从缝隙钻进去

用铜丝在轴上绕成螺旋状,松紧似中上点黄干油,绕的时候注意方向,方向反了易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键是接缝别漏水/防锈

电机轴如何伸出来    而且氺不从缝隙钻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做船没蒙皮用铁皮行不i

可以,关键是接缝别漏水/防锈

楼主:
我想做船没蒙皮用铁皮行不i

网友:
不能,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