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套装,还是歪头....(更新重心情况视频)

楼主(2014-04-28):
重心严重不对,断电直接歪一边去。技术说是正常的。看下视频吧

网友A:
我感觉是横滚有二次突然失稳
转弯太急,拍到脚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横滚有二次突然失稳
转弯太急,拍到脚架了。

中间有直行的时候也歪掉了

网友:
这都算正常吗?哪个技术员?

网友:
感觉云台重心没调试好,

网友:
你为什么能看见脚儿呢?是不是装得位置不对啊?

网友:
你的GOPRO装电池了吧?为什么中心会不平衡呢?装上GOPRO后不同电相机应该是平的,如果歪头厉害的话就是中心不对了,需要调整中心。你的事GOPRO3吗?

楼主:
不装电池怎么出来的视频
go3+

楼主:
重心不对是肯定的,问题是这云台也不能调重心啊……

楼主:
看看重心情况,我感觉也是重心的问题,但是这个重心怎么调?

网友:
只能自己配重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