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受控制,求教大侠。

楼主(2014-04-28):
今下午去飞飞机,起飞之后飞机不受控制,一头栽到河里了。在地面试的都很好,起飞之后就不好控制了。相同的场地;遥控器;飞机。用的是天6的控。请教各位大侠,是这个天6的遥控器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
请报具体参数!!

楼主:
是下单翼;2212电机;7寸桨;天六控;辉胜9克舵机。我以前飞都没有问题。就是今下午这次犯毛病了。

网友:
干扰失控?

网友:
失控,以后在这个地方飞先拉下距离看

楼主:
也好,等修好这架飞机在就要试试了。是不是天六的控信号不稳定?

网友:
换2.4G控

网友:
2.4G还是FM的

网友:
夭6控还可以的,我入模的第一个控。

网友:
看看机子自身有没有问题,有些部位固定不牢什么的

网友A:
首先看你用户组是新兵,先得确定你以前会飞,飞的技术没问题...

我以前遥控就失控,当初新手不知道,但玩到现在到底是失控 是跳舵 还是错舵,失速肯定能判断出 所以不要纠结这个了再买个飞机在没有河的地方飞...多练习,安慰你下 我已经飞丢2个飞机了...正常~

楼主:
特技动作还不行,一般的航线;横滚倒飞的基本动作还行。不过这架下单翼的飞机飞得有点快。控制的没问题。飞机捡回来了,机身被我用石头砸断了,电子设备吹干之后应该是还能用。机身在修一下还可以一飞。我摔坏的飞机除电子设备以外,机身什么的都能修复的好,还可以飞。也有可能是楼上说的跳舵原因。我担心是那个便宜的天6空的问题。先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用户组是新兵,先得确定你以前会飞,飞的技术没问题...

我以前遥控就失控,当初新手不知道,但玩 ...

谢谢安慰。不过我到现在还没有飞丢过飞机。还是很庆幸的。就是机身被我用石头砸断了还可以修复。别太浪费了吗。我还有架三角翼,还没有飞过。过几天试试去希望别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