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给镍镉电池充电如何设置

楼主(2014-04-28):
B6给镍镉电池板充电,四节串联,玩具车用的,该如何设置?网上搜的说明书很简单,不知道怎样设置电压

网友:
优酷 里去找 有好多的 教学视频

网友A:
菜单里选择NI-CD类型就行了,电压不用选,充电电流选0.1C,直接连电池组的正负级,没有平衡线,充满了会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选择NI-CD类型就行了,电压不用选,充电电流选0.1C,直接连电池组的正负级,没有平衡线,充满了会停 ...

OK,明白了,电池是4.8V,500maH的

网友(2014-07-15):
OK,明白了,电池是4.8V,5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