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接收机电路板,飞机没反应!

楼主(2014-04-28):
美嘉欣T10 直升机打开接收机电源,前灯亮  接收电路板的小红指示灯也亮(一直亮),正常的现象是这样的吗? 但是用遥控器(新遥控器  频率也对)飞机没反应,是哪里的问题?电路板的问题能修吗?

网友A:
你买的是玩具飞机,不是真正的航模。先看看你飞机的对频方法是不是正常。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18058840307

网友A:
在没有对频时,飞机机头指示灯该闪烁,对频成功后常亮。这时操作遥控器如果飞机没有反应。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是:飞机电池电压不够,接收板主轴电机控制管损坏或者电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玩具飞机,不是真正的航模。先看看你飞机的对频方法是不是正常。

http://detail.tmall.com/ite ...

  感谢好友!我是按这样做的,遥控灯也一直亮。忘了说 飞机是旧的没有遥控器,我在代理商那买了个遥控,打开飞机电源前灯就是亮的,电机没坏 我试了,怀疑是接收电路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对频时,飞机机头指示灯该闪烁,对频成功后常亮。这时操作遥控器如果飞机没有反应。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

感谢好友!电机没坏 。正常的情况下 接收板里面有个小红灯常亮对,还是微闪的亮对?我的是刚打开是一闪一闪的,等一会儿就是一直亮(微微的颤抖似的),不能修的话 我准备去买个新电板算了,好使了练练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