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都是热,就捂死你------将铂金50内置

楼主(2014-04-28):
之前不断的在摸索设计新的450,发现,其实一辈子一架450就够了,反正自己不炸,专心练习技术,然后攒钱买550。就不必设计新的450了,着实蛋疼。
目前主攻450pro改装
2520+50a,不热是假的,反正都是烫,就干脆放在机身里面捂死吧

解释一下:电调散热主要靠风,我自己在室内悬停比昨天在4—5级风中悬停温度要高很多,没有风吹,不热是假的。另一方面,沉重的电调严重影响了飞机的前后重量平衡,自旋后,飞机就不知道向哪里飞走了。而且亚拓的设计如果电调不放在电池下面,那里就会出现很大的空地方,接收机放不下,陀螺也不行,就干脆放电调。。。到时候头罩要开孔,开很大的孔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450的菊花太沉了。。。。现在没办法平衡,只好这么办,如果前面沉,就用480尾管,如果只有一点,电池向后挪一挪,亚拓的设计电池非常靠前的,舵机与电池之间很大的空隙,于是,我把这个地方也改了,电池稍稍后移了大概不到2cm。
欢迎批评,反正飞机还没做出来。。。如果可行的话就试试彩色碳纤维板,不够浪的,不够骚的,味太轻的,我不喜欢
来吧,各位的砖头

楼主:
各位的砖头在哪里

网友A:
有心了,  这电调真有这么好?  值得专门去切个侧板?  我现在用的铂金40A  感觉缓启动没有以前的亚拓35P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心了,  这电调真有这么好?  值得专门去切个侧板?  我现在用的铂金40A  感觉缓启动没有以前的亚拓35P好 ...

至少没说的那么好,对于现在的侧板各种不满意啊。买个电调要好几百,这个这么贵也舍不得,干脆折腾了,反正已经放弃了重新设计的念头了

网友B:
一直在忍住冲动入V3,继续用35P+450MX,喜欢把450弄的轻便点,不追求暴力,因为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忍住冲动入V3,继续用35P+450MX,喜欢把450弄的轻便点,不追求暴力,因为也不会。。。

唉,都是一时冲动啊

楼主:
要不要我水一下,看着快升级了

网友C:
我的V3塞不进去,单位宿舍也没工具改侧板,只好挂侧面,虽然很凉快但是重心偏后,不知道1500的电池能不能压回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心了,  这电调真有这么好?  值得专门去切个侧板?  我现在用的铂金40A  感觉缓启动没有以前的亚拓35P好 ...

这个电调如果配460mx,真的就这么好,定速随便操,缓启动定速都非常好,bec也够强大,温度也不热。配2520是各种烫手,不过现在飞起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V3塞不进去,单位宿舍也没工具改侧板,只好挂侧面,虽然很凉快但是重心偏后,不知道1500的电池能不能压 ...

重心严重偏后啊,我在前面挂了两个5号电池勉强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调如果配460mx,真的就这么好,定速随便操,缓启动定速都非常好,bec也够强大,温度也不热。配2520 ...

我是3s的2520,如果460mx这么屌,败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3s的2520,如果460mx这么屌,败一个

我是6s的460mx,各种爽。。。。。。。。设置默认就行,存储定速。450L

网友E:
我是侧着放里的,反正放里了。很挤

网友F:
调机要拔掉马达线的,会不会不方便   如果炸鸡少 这倒是不错

网友G:
单飞,难受,有好久没操直机了,都在玩固定翼了

网友:
V3横放就别想啦,没必要用2520这么暴的电机飞450,宁愿选择460M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6s的460mx,各种爽。。。。。。。。设置默认就行,存储定速。450L

温度怎么样?我已经没有抵抗力了
看来腰包又要空了,等三伏天来了我就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飞,难受,有好久没操直机了,都在玩固定翼了

我也单飞。。。。。一直单飞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侧着放里的,反正放里了。很挤

图片快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机要拔掉马达线的,会不会不方便   如果炸鸡少 这倒是不错

4级风中没炸的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单飞。。。。。一直单飞了好几年了。。。。

我已经单飞1年了,还是TMD一个城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可以一直按着都没事……电机电调温度差不多……2520的话不能超过2秒

我皮厚,可以按3秒《连续2电后和1电温度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cad的是  我英语不行···

都是solidwork的文件或者ug 的,ug我不懂,你要是要的话,我把侧板转成cad,明天才能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厂家出450级别的电调应该考虑下大小 方便布线和美观

你头像的那个机器碉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solidwork的文件或者ug 的,ug我不懂,你要是要的话,我把侧板转成cad,明天才能发给你

好的  多谢了   657616335@qq.com

网友:
可以这样

楼主:
你太有才了,咋不早来晒照片,害我苦苦自己画了好久
顺便问问
1.你散热怎么样?
2.前后重量平衡怎么样?

大湿啊大湿,给跪了

楼主:
再次仔细一看,貌似是450的配置,您应该飞的是3s电吧?这旋翼头怎么看怎么觉得设计很超前,来自x5的吗?

网友J:
50a电调,我打算把外壳拆了减重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现在也蛋疼了,不知道我要不要按照我原来画的电机上置图纸造一架

弄个原型出来,一不做二不休~,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J:
50a电调,我打算把外壳拆了减重

看了楼上的照片也有拆50a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弄个原型出来,一不做二不休~,期待

我也很期待啊~~要弄很久

网友:
 我飞6S电池,电机是新西达的,电调散热还可以,就是要割侧板和用锉刀锉

网友:
露出来有感觉~

网友:
我也一直内放,,,,还可以

楼主:
昨天忘了,已经发送,solidworks 侧板转换成cad,精度可以,就是不知道做出来怎么样

网友:
这个加工难度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忘了,已经发送,solidworks 侧板转换成cad,精度可以,就是不知道做出来怎么样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