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全闭环步进电机不。指点一下

楼主(2014-04-28):
最近攒机器,伺服电机实在不便宜,后来看到全闭环的步进电机,说是不丢步,扭矩大,价格还便宜,有人用过没,指点一下。

网友:
不丢步是可以,但扭矩就不及同体积的普通步进了

网友:
就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闭环还需要配套的驱动器。

网友A:
刚装好,在试用,步仍会丢,但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装好,在试用,步仍会丢,但会报警。

丢步报警后,会自动补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步报警后,会自动补偿不?

NO!需断电再上电重新启动。

网友:
不如找二手伺服,步进补偿事实性应该不好

网友:
需要加驱动芯片

网友:
闭环的步进 不就是伺服电机么?  他二者有什么区别??用过的前辈介绍介绍

网友:
半闭环,还是直接上伺服吧

网友B:
看起来步进和伺服都是接收脉冲信号,但实际上伺服是以毫秒级的频率对接收的指令脉冲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做比较,将差值进行pid运算后输出速度指令,速度指令又和由编码器积分得到的实际速度比较得到速度差,速度差进过pid运算后给出扭矩输出,最终扭矩指令转化为电机的输出电流,从而实现电机的转动。
而步进电机驱动是直接将每一个指令脉冲对应为一次换相控制,如果要在过程中实现事实补偿也必须有告诉的控制器检测位置偏差,成本和伺服驱动比较没有多少优势,而且步进电机的转速特性远不如永磁同步电机。我知道的较好的闭环步进有韩国速科和日本东方,速科采用了TI的2812 dsp处理器,价格比松下的通用伺服还要高。
闭环伺服在高频次,小距离定位的应用上有优势。机械加工行业还是以三菱的伺服为主,而且要求各伺服轴的增益一致,才能保证加减速时的精度。对于业余玩家来说加工速度不高的情况下采用普通的步进是比较好的选择。选用伺服如果惯量不匹配的情况下增益调整会比较困难,效果反而不如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步进和伺服都是接收脉冲信号,但实际上伺服是以毫秒级的频率对接收的指令脉冲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做比 ...

学到新东西了,给力,顶

网友:
好高深的东东 ,我也想步进闭环,不过不过不知道速度十分能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步进和伺服都是接收脉冲信号,但实际上伺服是以毫秒级的频率对接收的指令脉冲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做比 ...

如果加工速度和加速度都不高,惯量不太匹配是不是也没事

网友(2014-05-30):
惯量匹配是伺服运行的基本条件,
一般情况下负载惯量比不超过10倍的话电机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只是电机增益调高电机可能会有噪音。
惯量比超过20倍的话电机可能会振荡,无法达到稳态,甚至失控,调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惯量比在3倍以内,伺服性能基本上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影响加工轨迹的主要是伺服增益等参数,增益高伺服响应的快,对上位控制器的轨迹指令跟随的就准,
加工速度不高的话误差会小点,但在切削起始等负载变化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影响。
我们自己diy的话买丽水产c7丝杠可能丝杠的误差都要比伺服响应的误差要大,增益调到电机产生噪音时回调一点就差不多能满足要求了,不用太纠结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