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充电时间疑问?

楼主(2014-04-28):
请教一下,现在有两块镍氢电池,其中一块5000毫安,用恒龙原厂充电器听说充满要12小时左右,实在是慢,目前豹2已换声组,电调,电机,都支持3s锂电,请问同样5000毫安的3s锂电充电是否快很多?扭力速度方面,镍氢电池和2s锂电,3s锂电分别提升多少?再考虑是否要上锂电的必要?

网友A:
一般镍氢足以,但要保证你的电池是足量的。建议买个B6充电器,玩模必备,山寨很多,价格相差很大,要买正品的。

网友:
必须B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镍氢足以,但要保证你的电池是足量的。建议买个B6充电器,玩模必备,山寨很多,价格相差很大,要买正品 ...

听说过鼎鼎大名的B6充电器,请问用B6充满5000毫安镍氢大概需要多久?

网友B:
具体记不清了 貌似2个小时左右吧 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记不清了 貌似2个小时左右吧 应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