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X8问题 请高手们赐教~~

楼主(2014-04-28):
小的之前有一个四轴X4 飞控wookong 控天地飞9 爽飞无数次。现在升级成四轴X8,请问1.除了设置飞行类型为X8还需要其他设置吗?2.除了设置飞行类型为X8其他设置没有改的情况下起飞往前栽跟头(一人控制,一人抓住其脚架测试的)。3.下层的桨是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小的胆小不敢冒然推油,所以请教大侠们,我应该注意什么?PS:重心OK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旋转方向,正反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旋转方向,正反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上面的是逆时针下面的是顺时针,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我是怕设置上的问题。用手动模式好像不会前倾(一人拿控 一人拿飞机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旋转方向,正反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兄弟 谢谢你 只有你帮我 我找到原因了 我没有校准电调`~~~ 哎 新手

网友B(2014-06-01):
我想下层桨正面朝上吧,没试过X8,谁来回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下层桨正面朝上吧,没试过X8,谁来回答一下,谢谢了。

我解决了 就是正面朝上。谢谢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