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kyzhou】20140428 —— Phantom 2 H3-3D套装布线 (图片已修复)

楼主(2014-04-28):
入手Phantom 2 H3-3D,  昨天论坛发帖请教走线问题,得到Livesolo热帮助,现在已经完美布线,除图传以外所有模块都放到飞机肚子里面了。 特此发帖分享一下。此外,DJI的官方帖子也给了一定的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829

按照官方说明,H3-3D抗干扰板是放在机身外,或者用双面胶固定在接收机上方位置。而实际上,抗干扰板是可以直接用螺丝固定在接收机上方位置的。

iOSD打算内置,因此外置can口要拆除,移到精灵内部。

抗干扰板一边接到精灵原来那根外置8pin线在机内的插座上。

机外8pin线机身内部改插到抗干扰板的输出插座。 但因长度有限,因此过线空从原来的左边(机尾方向看),换到右边。

IOSD mini用双面胶粘在naza-m 侧面的空位。双面胶要用厚的3M胶,以为粘iosd的位置下面有两个电阻二极管,厚双面胶可以帮助你架空那个位置。 还需注意IOSD和naza主控不要碰在一起,以免影响naza的减振和传感器的敏感度。

为了大家看得容易,我图传和飞机连线采用彩色线而飞黑色8pin线。 这条线貌似是在买iosd mark2 (非mini)时候配的。

8pin线从左边过孔进入机身。

iosd mini则用原配的4pin线。

iosd mini 的棕橙线和图传8pin的棕黄连接。

机身原来悬空的4pin线棕红,与图传8pin的黑红连接。 这里要注意,图传有两条红两条黑。 那FPV HUB作为参考,其实只需要连靠外地黑,与靠外的红两条就行。 但我这里还是按照DJI那个帖子,都连上了。

iosd mini的棕黄与机身4pin线的棕黄连接。

线用扎带整理好, iosd mini can口也与移到机身内部的can口连接并用双面胶固定好。

图传贴在机身远离罗盘的一侧。好处是减少图传对罗盘的干扰,并且靠边放不影响电池的装卸。 走线用胶布贴好,大功告成!

对了,这里要轻轻吐槽一下DJI的说明书。首先,是那个抗干扰板的说明老旧,并非最新版本。希望尽快更新。

其次H3-3D说明书上说云台用M2.5X5 螺丝固定在飞机上。 我翻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有找到M2.5X5螺丝。 其实应为M3X2.5螺丝。

此外说明书上提到那个减振防松扣装在对角两个减振球上,但你看看下图, 防松扣阻碍Z轴正常运转。

其实,防松扣作为保险,只需安装一个就够了,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保证云台和gopro不掉下来。 如果你实在想安装两个,那么请你安装在靠近机头的减振球上。 既不影响Z轴,也可以在不破坏防松扣的情况下拆装云台。 当然,换减振球是必须破坏防松扣的。 不知道这个配件什么时候有零售。

网友:
抗干扰板感觉没作用啊

网友:
收藏了,图片打不开呀

网友:
追求完美的人,和我一样,有轻微的电子洁癖

网友A:
图挂了!求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求重发!

已经修复,谢谢留意

网友:
经修复,谢谢留意

网友:
建议dji的各种接线能零售,最好有几种长度的选择。

网友B:
非常感谢,按照这个帖子,我的也完美内置了。还有一点,请问带3d和图传发射的情况下,感度多少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按照这个帖子,我的也完美内置了。还有一点,请问带3d和图传发射的情况下,感度多少合适呢?

我用默认感度,没有调过。飞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