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机尾回弹,带视频

楼主(2014-04-28):
控制回路高低都试过了,感度高点也试过了,增益高低也试过了,每一个部件都检查到了,还是这个样,到底如何搞啊!真费心

网友A:
拍摄器材差了点,好像是尾舵机在那个位置上控制不住,如果各部顺滑,那就只能用替代法了。

网友B:
换尾舵机拉杆试试

网友C:
LZ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器材差了点,好像是尾舵机在那个位置上控制不住,如果各部顺滑,那就只能用替代法了。

说实话,这个尾舵锁尾也锁的很尾,你没注意导往右有回弹跟一种声音!往左,是很正常,没出现回弹得,你说的替换是换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K8 我觉得稳定还是不错的,不输给3G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器材差了点,好像是尾舵机在那个位置上控制不住,如果各部顺滑,那就只能用替代法了。

用iphone5拍的,没办法!早上上班 只有网上回家拍,还好在门口找了个人帮我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尾舵机拉杆试试

我已经买了碳纤拉杆了,前天有个兄弟说换了这个什么问题都没了,今天刚到货

网友A:
左转补偿最小或很大试试。

网友D:
前几天有个魔友遇到同样的情况,最后检查发现时尾桨夹的问题
静止的时候很顺滑,高速转起来就卡了,检查发现是尾巴的止推轴承出了问题
楼主你把尾桨夹拆下来,用力往外拉住降价,转尾中联,如果很费力,就是要换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转补偿最小或很大试试。

补偿是做舵螺仪调?还是控?那个地方?

网友A:
Vbar电脑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电脑里调。

在界面那个位置调的?详细说一下

网友A:
11楼说的也看看吧,我有一次也是左转回弹加金鱼,后来发现尾轴滑套问题,换了以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有个魔友遇到同样的情况,最后检查发现时尾桨夹的问题
静止的时候很顺滑,高速转起来就卡了,检查发 ...

你说的是那个,是尾桨夹中间固定尾轴那个圆的吗?用力往外拉住降价,转尾中联,如果很费力,就是要换轴承了?你说的这句能说清楚一点吗?谢谢!什么用力往外拉住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说的也看看吧,我有一次也是左转回弹加金鱼,后来发现尾轴滑套问题,换了以后就好了。

好吧!反正我加附件有家专卖亚拓航模店,今晚下班直接拿机过去配一下配件!这个回弹搞得我研究了几天

网友A:
是桨夹里面的推力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是尾桨夹中间固定尾轴那个圆的吗?用力往外拉住降价,转尾中联,如果很费力,就是要换轴承 ...

尾桨高速旋转,会产生离心力压住推力轴承
先把尾巴拆下来,双手一手一只尾桨夹往外拉,然后转动中间上尾轴的的部位

网友:
就是那个一抽一抽的现象吗,新手入魔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桨夹里面的推力轴承。

碳纤拉杆也换了,止推轴承也换了,还是有点回弹,而且现在出现了一点金鱼尾了!我要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有个魔友遇到同样的情况,最后检查发现时尾桨夹的问题
静止的时候很顺滑,高速转起来就卡了,检查发 ...

碳纤拉杆也换了,止推轴承也换了,还是有点回弹,而且现在出现了一点金鱼尾了!我要疯了!

网友:
加大中立点夹角,减低感度

网友:
尾中联,尾桨夹是否变形?

网友:
我的450DFC也是这样,不影响飞行其实就不用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