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刚打兵乓球

楼主(2014-04-29):
外观强迫症停不了!! 今次搞点新意思,弄点兵乓球+LED的灯光效果,只加一个单独开关通电长亮便可,因小弟已看厌成品夜航灯的爆闪轮闪什麽闪,看得我眼花撩乱,现在单点发光面积大并且光线均匀,自问效果非常满意!! 费话说完,直接上图!!

不开灯效果,白天也可分别机头方向,前绿后红!!

APM专用的指示灯,红色是解锁状态,蓝色是GPS搜星状态,接A6及A7通道,对我这个带头罩的小金刚确实非常有用,其它的提示灯感觉没必要了!!

手头有些铜泊贴纸,顺便做一下图传发射屏敝

X宝发现一个迷你分电板带两路单独BEC 2~3A输出,正好买来用用,省掉之前两个升降压模块的空间,5V给飞控及灯光供电,12V给图传及云台

头罩呀! 又爱又恨,搞得我之前的四合一电调可以拿来烤羊肉串! 现在换了4个铂金,希望能争气点,不过还是在头罩开点孔帮他散散热放心点!!
顺带将铝管机臂也改为3K碳管,加长了轴距由550改为565,为何只加了15mm? 一条碳管我只买标准的1000mm长,叫店家帮忙开管,刚好最大是这个尺寸,并且原身550机架用12寸桨感觉有点压力山大,多15mm桨距会轻松点!!

报告完毕!! 观迎收看!!

网友A:
LZ你的灯散热不良哦!很容易烧的!因为这灯发热大哦!    还有你的灯串了3个什么 东东呢???

网友:
感觉挺好看的,

网友B:
楼主用的1W的? 串联3个二极管 电压应该在5-0.7X3=2.9V 这似乎对LED是不利的,建议楼主买专门的降压模块才有利于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1W的? 串联3个二极管 电压应该在5-0.7X3=2.9V 这似乎对LED是不利的,建议楼主买专门的降压模块才 ...

串电阻就行了,二级管也不好

网友C:
牛逼!不过每次看到这种灯,贫僧就会情不自禁的想到奥特曼,这是不是病啊……

网友:
感觉挺好

网友D:
LED需要的是恒流,而不是恒压
颜色不同的LED电压不同
用电阻限流吧。压差除以电流=电阻值
还有,光光靠那个六边形的板散热,建议限流200ma以下,电阻选10欧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灯散热不良哦!很容易烧的!因为这灯发热大哦!    还有你的灯串了3个什么 东东呢???

實测每个LED只有一100mA,原本这種1W LED是300mA左右,所以只用了功耗1/3,開了5分钟温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1W的? 串联3个二极管 电压应该在5-0.7X3=2.9V 这似乎对LED是不利的,建议楼主买专门的降压模块才 ...

是差不多的,但麻烦在红色LED是2.5V,绿色的是3.5V,所以红色串了4个绿色串了3个二極管降压,第一時间也考虑用电阻但要W数大否则发熱大,手頭没有合适电阻所以用二極管先頂頂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不过每次看到这种灯,贫僧就会情不自禁的想到奥特曼,这是不是病啊……

果然像奥特曼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需要的是恒流,而不是恒压
颜色不同的LED电压不同
用电阻限流吧。压差除以电流=电阻值

谢谢技术支援!因为两种颜色的驅动电压不一样,所以无选择用降压模塊,话说红色那边串的4个二極管发熱比较严重,看来要动手改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不过每次看到这种灯,贫僧就会情不自禁的想到奥特曼,这是不是病啊……

哈哈,我要改标题变成小金刚打怪兽了!

网友:
为啥看起来好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