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 vision 9443自锁碳纤桨 这个如何?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4-04-29):
DJI phantom 2 vision 9443自锁碳纤桨 这个如何?有什么优点?

网友:
续航时间长

网友:
想請問一下, 自锁碳纤桨是否危險多了?

网友A:
碳纤维桨强烈不建议使用,危险不说,而且极容易造成失控,为什么?因为大疆的飞控是完全遵照自己原装的塑料桨调试的,重量转速都是100%匹配的,除非大疆自己出碳纤维桨,否则外面第三方的千万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桨强烈不建议使用,危险不说,而且极容易造成失控,为什么?因为大疆的飞控是完全遵照自己原装的塑料 ...

我的P2V第一次使用碳槳就墜河提控收場

网友:
用山寨的无论心理上,还是飞行实践中都是有很多问题,既然大头都买了,何必计较这些小钱,毕竟等炸鸡了再心疼有P用,没砸到人还好,要造成二次伤害,这辈子有得烦了

网友B:
不管是原厂和副厂,桨的平衡很关键。原厂的质量管控确实好很多。但是现在自紧桨的缺点就是没办法做平衡。。

网友:
买TM的那个精灵专用桨可以,其它就别整了,用原厂,5,6十一套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原厂和副厂,桨的平衡很关键。原厂的质量管控确实好很多。但是现在自紧桨的缺点就是没办法做平衡。。 ...

这个桨的对称性很好,不须平衡

网友:
山寨碳槳不用也罷!我也受害者之一
平衡差、螺距也差、